4069的内部电路这二极管是怎么工作的呀?

楼主(2021-08-24):
     这是4069的内部电路这二极管是怎么起作用的呀

网友A:
保护io口吧

网友B:
是钳位二极管 可以把释放的静电钳位到 VDD 和 VSS,因此所有输入都受到保护而不受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钳位二极管 可以把释放的静电钳位到 VDD 和 VSS,因此所有输入都受到保护而不受损坏。

是怎么产生的静电呀,还有在输入端那是一个等效电感吗?说的钳位可以理解,可楼上所说的保护是怎么个保护法呀电流怎么路径呀

网友C:
当引脚有大于VCC、小于VSS的电压时,二极管导通,保护内部的MOS管不被击穿;
这也是在一定条件下的,如果电流太大,把二极管都烧坏了,IC就彻底坏了。
可以搜索相关的词语学习;
二极管 钳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怎么产生的静电呀,还有在输入端那是一个等效电感吗?说的钳位可以理解,可楼上所说的保护是怎么个保护 ...
是怎么产生的静电呀

相信很多人在生活中都遇到过静电的问题,尤其在天气比较干燥的秋冬季节,往往就是手碰到哪都能产生一种静电,虽然这种静电的电流比较小,但是却会给人们的身体造成一些不适感。

静电破坏是静电放电(ESD)引起的故障之一。例如,众所周知,IC等电子部件被静电破坏的现象是静电破坏的典型例子。由于是人体感觉不到微弱的静电,因此其特征是在不知不觉间引起了静电破坏。

CMOS容易被静电损坏,4069是CMOS电子部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怎么产生的静电呀,还有在输入端那是一个等效电感吗?说的钳位可以理解,可楼上所说的保护是怎么个保护 ...

静电无处不在

网友E:
搜“可控硅闩锁”,当输入端大于VDD+0.7V或者小于VSS-0.7V,会触发CMOS电路内部的寄生可控硅,导致VDD-VSS之间有很大电流,从而烧毁芯片。

楼主图中的保护二极管就是让输入电压不至于让CMOS电路进入到可控硅闩锁状态的。其保护能力很有限,超过10mA的超压都防不住,楼上某些人说的防静电只能用来笑掉大牙,这么小的能力根本防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搜“可控硅闩锁”,当输入端大于VDD+0.7V或者小于VSS-0.7V,会触发CMOS电路内部的寄生可控硅,导致VDD-VSS ...

多谢您赐教

网友F:
学习了,处处有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