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声控灯 单片机程序

楼主:
声音传感器的vcc接stc89c52单片机的vcc,gnd接单片机gnd,out接p1.7,P1.6接led正极,有声音就会亮3秒,自己可以改延时时间。
实物图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out=P1^7;
sbit DS=P1^6;
void delay(uint z);
main()
{
TMOD=0x10;
EA=1; ET1=1;

while(1)
{
if(out==1)
{

DS=1;
delay(3000);
}
else
{DS=0;}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110;x>0;x--)
for(y=z;y>0;y--);
}

代码的Keil工程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2021-08-24):
下载了你的压缩包,怎么没有电路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载了你的压缩包,怎么没有电路图。

楼主在帖子中说明了 附件只有Keil工程,,,电路连接也说明了,是图片模块的out接p1.7,P1.6接led正极 很简单

网友C:
这功能,纯硬件就能实现,不需要使用MCU

网友D:
修改了io口 用按键模拟高电平,在我的开发板上试了下,运行正常。

网友E:
同理光敏模块和红外传感也是这样可以用

网友F:
希望楼主能附带一下线路图。

网友G:
希望程序有备注,看起来会好一点

网友H:
使用LM358比较器,电压比较后输出驱动1815,就可以实现功能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希望楼主能附带一下线路图。

楼主第一句已经说了怎么接线,这是模块杜邦线接起来就好了呀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下载了你的压缩包,怎么没有电路图。

那个模块已经做好了,直接接在单片机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