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怎样查看PCB板子用了多少层?

楼主(2021-08-24):
有师傅知道吗?

网友A:
Design->layer stack manager

网友B:
可以按3设置成3D模式,按住shift旋转板子,数数有几层

网友C:
所有层都打开,有几个层,一眼就能看出来呀;

网友D:
看线的颜色和每个层的使用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sign->layer stack manager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按3设置成3D模式,按住shift旋转板子,数数有几层

棒!多谢师傅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线的颜色和每个层的使用情况

好的,我试试,谢谢哈!

网友E:
在3D模式下就能看的很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在3D模式下就能看的很清楚

正常情况下还是把signal and plane layers 都打开看吧

网友F:
直接在pcb界面,按“L”,弹出的界面里就有啊

网友G(2022-01-05):
一般用二层,其它电层很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