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了一个SG90舵机

楼主:
拆解了一个SG90舵机

看官看了别白看啊,
研究下怎么自制大功率舵机,
制作超大舵机

网友A(2021-08-30):
接触过港产金属外壳的,还写过程序驱动它,一开始很好,很快就玩坏了。玩具上可以用用,做产品就不行了,可靠性不行。电位器太容易损坏,表现就是定位不准了,转动时哆嗦,有时候还乱转。

网友B(2021-10-14):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能不能讲一下原理:)他是怎么对比的频率和占空比。

网友C(2021-12-03):
感谢分享,舵机控制IC应该是国产的

网友D(2022-01-18):
我想应该是用电位器来把角度信息反馈给芯片,芯片控制角度

网友E(2022-09-10):
这个系列的舵机原理比较简单,就是一个信号处理芯片,一个马达驱动芯片,比较常用的芯片就是kc9102做信号处理 然后TC 118s驱动马达。因为sg90 价格低,装配比较粗糙,部分精度不高或者抖动厉害的,有个小技巧就是,可以拆开,重新装配下,调整好装配间隙,很大程度上能改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