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调用一下OLED的部分,为啥会这样啊!我应该怎么做?

楼主(2021-08-24):
我想调用一下OLED的部分,为啥会这样啊!我应该怎么做?

我想调用一下OLED的部分,为啥会这样啊!我应该怎么做?

我想调用一下OLED的部分,为啥会这样啊!我应该怎么做?

网友A:
报错说明程序有问题,可是程序在哪?

网友B:
看这点信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网友C:
Keil只支持英文模式,因此,在你写程序的时候(注释除外),其他地方是不能出现汉字,以及在全角模式下的字母符号等,你可以先从这个方向自己排查一下程序,如还有问题,最好很源程序放上来,这样完全靠想象来处理问题,不太好的

网友D:
文件名的话还是改成英文名吧,这种软件出现汉字命名文件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错误。

网友E:
你的编译输入里面有个中文路径,改下

网友F:
你的kile没有po 解  用破解软件po 解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