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闪灯提示程序如何做?

楼主(2021-08-25):
在执行有按键的功能时,我们为了分辨某一按键是否执行,会在按按键后让相对应的灯闪两下后不闪,请问这种程序怎么做

网友A:
#include <reg52.h>
#define ufloat unsigned floa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LedOnCount, CONT, JJ;
uint Flash_Delay, m, n;//<<<<<<<<<<<<<<<<<<<注意大于255的变数要用uint
sbit SW  = P1^0;
sbit LED = P2^0;        //输出口;

bit  key_In;

static     uchar f_SW=1;                //按键松开标志
static     uchar f_long_SW=0;                        //长按动作标志,为1时,长按已动作,为0时长按未动作

int main (void)
{

    P2 = 0;
    P1 = 0xff;
    SW = 1;
//key_In = 1;//<<<<<<<你还是不了解这按键标置位的用法
    while (1)
    {
        if(SW == 0)
        {
            f_SW=0;                //按键按下标志
                                                if(++n>100)//<<<<<<<<<<<<<<<一个循环的时间太短,m一下子就加爆了,延时一下
                                                {
                                                        n=0;
                                                        m++;
                                                }
        }else{
                                        f_SW=1;                //按键松开标志
                                        n=0;//<<<<<<<<<<<清零
                                }

        if((f_SW==1)&&(m>10)&&(m<200))        //按键松开,并且m值处于10~200之间,为短按//<<<<<<<<<<<<<长按和短按的时间要有差别
        {
            m=0;
            CONT++;

            if(CONT == 2)CONT = 0 ;
            //if(CONT == 1)
            {

            }
            //if(CONT == 0)  LED = 0;
                                                key_In = 1;
        }

                                if(key_In == 1)         //按键标置位bit
                                {
                                                if(++Flash_Delay>1000)  //闪灯延时int
                                                {
                                                                Flash_Delay = 0;
                                                                if(LED == 1) //闪灯脚sbit
                                                                {
                                                                                LedOnCount++;//闪灯次数char
                                                                                LED = 0;
                                                                } else
                                                                {
                                                                                LED = 1;
                                                                }
                                                                if(LedOnCount == 2)
                                                                {
                                                                                key_In = 0;
                                                                                LedOnCount = 0;
                                                                }
                                                }
                                }
        if(m>=500)&&(f_long_SW==0)
        {
            f_long_SW=1;
            {
                f_long_SW=0;//<<<<<<<<<<不明白这里想干啥
                m=0;
            }
        }
    }
}

网友B:
计数延时取反

网友A:
if(key_In){//按键标置位bit
        if(++Flash_Delay>1000){//闪灯延时int
                Flash_Delay = 0;
                if(LED==On){//闪灯脚sbit
                        LedOnCount++;//闪灯次数char
                        LED = Off;
                }else{
                        LED = On;
                }
                if(LedOnCount==2){
                        key_In = 0;
                        LedOnCount = 0;
                }
        }
}

网友B:
单独写一个闪烁函数按键按下执行

网友C:
假如你需要分辨的是三个按键(多个也是一样的思路)伪代码如下:
void LED_blink(int LED)
{
     LED=1;//LED亮
     delay();
     LED=0;//LED灭
     delay();
}
void key_set()
{
   if(key1==0)//按键1按下
   key=key1;
   if(key2==0)//按键2按下
   key=key2;

   if(key3==0)//按键3按下
   key=key3;

}
void key_down()
{
key_set();
switch(key)
{
case key1:               //按键1按下
        while(key1!=0); //假设低电平代表按下,直到按键松开才执行
       {
         LED_blink(LED1);
         LED_blink(LED1);//闪烁两次
       }break;
case key2:               //按键1按下
        while(key2!=0); //假设低电平代表按下,直到按键松开才执行
       {
         LED_blink(LED2);
         LED_blink(LED2);//闪烁两次
       }break;

case key3:               //按键1按下
        while(key3!=0); //假设低电平代表按下,直到按键松开才执行
       {
         LED_blink(LED3);
         LED_blink(LED3);//闪烁两次
       }break;

}
}

网友D:
检测到按键松手后,变量++或用定时器计数,满足要求后,执行void LEDSHANSHUO()

楼主:
我的按键已经进入模式一了,不再需要考按键松手与未松手,功能模块都在执行了,闪两只表示进入模式1,闪三下表示进入模式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如你需要分辨的是三个按键(多个也是一样的思路)伪代码如下:
void LED_blink(int LED)
{

不是区分按键,是用闪灯次数确认模式在那一档位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按键已经进入模式一了,不再需要考按键松手与未松手,功能模块都在执行了,闪两只表示进入模式1,闪 ...

这样试了一下,没有反应

#include <reg52.h>
#define ufloat unsigned floa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Flash_Delay, LedOnCount;
sbit key_In = P1^0;
sbit LED = P2^0;        //输出口;

void init ()                                //初始化子函数
{
        TMOD = 0x01;                        //定时器0模式;
        TH0  = (65536-10)/256;        //附高8位初值(0.01ms);
        TL0  = (65536-10)%256;        //附底8位初值(0.01ms);
        EA   = 1;                        //开总中断;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开启定时器0;
}
int main (void)
{
        init();
        P2 = 0;          P1 = 0; key_In = 1;
        while (1)
        {
                if(key_In)         //按键标置位bit
                {
                        if(++Flash_Delay>100)  //闪灯延时int
                        {
                Flash_Delay = 0;
                if(LED == 1) //闪灯脚sbit
                                {
                                        LedOnCount++;//闪灯次数char
                                        LED = 0;
                }else
                                {
                                        LED = 1;
                }
                if(LedOnCount==2)
                                {
                                        key_In = 0;
                                        LedOnCount = 0;
                }

                        }
                        //return 0;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65536-10)/256;
                        TL0  = (65536-10)%256;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按键已经进入模式一了,不再需要考按键松手与未松手,功能模块都在执行了,闪两只表示进入模式1,闪 ...

这与你一开始说的要求不一样啊! 老弟~
你开贴时只说闪灯用来表示按键按下,
从来没有过模式什么的,
下次问问题要把要求都说出来
不要说一半不说一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试了一下,没有反应

#include

key_In是按键标置位而不是按键啊~老弟~
扫描到有键按下才把key_In置1,
闪完灯会自动把key_In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y_In是按键标置位而不是按键啊~老弟~
扫描到有键按下才把key_In置1,
闪完灯会自动把key_In清零

现在按你的意㽖这样整了一下,还是不行

#include <reg52.h>
#define ufloat unsigned floa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Flash_Delay, LedOnCount, m, CONT, JJ;
sbit SW  = P1^0;
sbit LED = P2^0;        //输出口;

bit  key_In;

static     uchar f_SW=1;                //按键松开标志
static     uchar f_long_SW=0;                        //长按动作标志,为1时,长按已动作,为0时长按未动作

int main (void)
{

        P2 = 0;          P1 = 0; SW = 1;key_In = 1;
        while (1)
        {
                if(SW == 0)

        {
                        f_SW=0;                //按键按下标志
                        m++;
        }

        else     f_SW=1;                //按键松开标志

        if((f_SW==1)&&(m>10)&&(m<500))        //按键松开,并且m值处于10~500之间,为短按

        {
                        m=0;
                        CONT++;

                        if(CONT == 2)CONT = 0 ;
                        if(CONT == 1)
                        {
                                if(key_In == 1)         //按键标置位bit
                                {
                                        if(++Flash_Delay>1000)  //闪灯延时int
                                        {
                                                Flash_Delay = 0;
                                                if(LED == 1) //闪灯脚sbit
                                                {
                                                        LedOnCount++;//闪灯次数char
                                                        LED = 0;
                                                }else
                                                {
                                                        LED = 1;
                                                }
                                                if(LedOnCount == 2)
                                                {
                                                        key_In = 0;
                                                        LedOnCount = 0;
                                                }
                                        }
                                }

                        }
                        if(CONT == 0)  LED = 0;
        }

        if((m>=500)&&(f_long_SW==0))

        {
                        f_long_SW=1;

                        {
                f_long_SW=0;

                m=0;
                        }
                }
        }
}

楼主:
很感谢!就是这个效果,----------<<<<<<<<<<不明白这里想干啥,是打算做称按键的

楼主:
如何把悬赏黑币发给解决问题的人? lkc8210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