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接收出现问题,请大佬帮忙解疑

楼主:
最近在做RS485的发送接收时,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RS485的接收中断好像有问题

有时候上位机还没发数据呢,mcu已经成功进入接收中断了,但实际上是没有数据的,他就会隔几十ms再次进入接收中断,而这期间上位机发送的数据它却不会进入中断。

使用的是USART1,PA9、PA10串口
我还多使用了一个PDout(8)用来辅助分析接收中断。

详细见图片,请各位老哥帮忙瞅瞅咋回事?多谢!!

GPIO初始化

GPIO初始化

USART_RXD和PD8示波器图片

USART_RXD和PD8示波器图片

网友A(2021-08-25):
“上位机还没发数据呢,mcu已经成功进入接收中断了”这是干扰,先从硬件解决干扰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位机还没发数据呢,mcu已经成功进入接收中断了”这是干扰,先从硬件解决干扰问题。

多谢,已经解决过了,确实是硬件的问题,解决办法是只在接收时开启接收中断,其余时间关上

网友C:
我建议你用官方的例程,你一个接收函数整这么我延时,上拉下拉,不麻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