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2焊台的程序 我自己用了5年了,相当稳定 如何把升级文件.hex 分离出来呀?

楼主(2021-08-25):
这是T12焊台的程序  我自己用了5年了,相当稳定 ,有没有大神能够把里面的升级文件.hex 分离出来呀

T12焊台的程序

T12焊台的程序

网友A:
你倒是把文件发出来啊,不然怎么弄?

网友B:
他这是文件已经打包进工具里面了  得把皮剥开才行

网友B:
但是就发个图  应该没人剥的开

楼主:
文件已经传上来了,

网友C:
这个就可以直接下载新的单片机,你还拿出来做什么

楼主:
这个程序 相同的型号,是不可以上传程序的,只有 原机的那块板上的芯片才能上传程序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程序 相同的型号,是不可以上传程序的,只有 原机的那块板上的芯片才能上传程序

姚老板悬赏10万,让人破解,你觉得,你这里喊一声,大神,就有人帮你分离出来了么?

网友E(2021-12-18):
我也有一个,是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F(2022-01-20):
你这个软件是只进不出的,拆解出来看看用什么芯片

网友G:
EXE文件里如果是文本,图像之类的就比较好拆解,hex是往com写的,它形态就有问题,拆解出来很难对上格式,没啥用啊。

网友H:
剥壳后,然后转换

网友I:
放弃吧,既然只有你原机上的那块芯片能用,说明肯定有特殊的密钥

网友J(2022-05-25):
引用 网友I:
放弃吧,既然只有你原机上的那块芯片能用,说明肯定有特殊的密钥

校验芯片ID而已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程序 相同的型号,是不可以上传程序的,只有 原机的那块板上的芯片才能上传程序

可以下载时候抓包,这个是校验芯片 ID 处理起来比较 麻烦,有开源方案用这个太费事

网友K:
有那瞎功夫,自己编一个早就好了!

网友L:
hex文件可能要反编译挺复杂挺麻烦的。

网友M:
exp.bin.pdf (8.07 KB, 下载次数: 23) 下载文件后去掉.pdf试试看 不是这个。

网友N:
要反编译,基本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