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蓝牙开关带APP状态反馈

楼主:
/*///////////////按键定义/////////////////////////////////
sbit LED1=P1^0;                                                //继电器输出接口1
sbit LED2=P1^6;                                                //继电器输出接口2
sbit LED3=P1^7;                                                //继电器输出接口3

sbit k1=P3^2;                                                //启动停止按键1
sbit k2=P3^3;                                                //启动停止按键2
sbit k3=P3^4;                                                //启动停止按键3
作者:小梁学长
测试芯片STC89C52RC
蓝牙模块HC-05  默认波特率9600
单片机晶振11.0592
APP为易安卓编写
喜欢的朋友支持一下哦,可以关注一下相互讨论学习哦
*//////////////////////////////////////////////////////////

#include<reg52.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xtern unsigned char  F16T,F16RH;                //温湿度数据
unsigned char Rx_buf[4],Rxnum=0,temp,rh;
sbit LED1=P1^0;                                                //继电器输出接口1
sbit LED2=P1^6;                                                //继电器输出接口2
sbit LED3=P1^7;                                                //继电器输出接口3

sbit k1=P3^2;                                                //启动停止按键1
sbit k2=P3^3;                                                //启动停止按键2
sbit k3=P3^4;                                                //启动停止按键3

uint c;
uchar temp;
unsigned char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
uchar  U8FLAG,U8comdata;
uchar  U8count,U8temp;
uchar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unsigned char F16T,F16RH,n;// read 8 bits onice
#define IR_CH_MIN  0x45                                        //  CH-
#define IR_CH      0x46                                        //  CH
#define IR_CH_ADD  0x47                                        //  CH+
#define IR_LEFT    0x44                                        //  |<<
#define IR_RIGHT   0x40                                        //  >>|
#define IR_RUN     0x43                                        //  >||
#define IR_MIN     0x07                                        //  -
#define IR_ADD     0x15                                        //  +
#define IR_EQ      0x09                                        //  EQ
#define IR_0       0x16                                        //  0
#define IR_100     0x19                                        //  100+
#define IR_200     0x0D                                        //  200+
#define IR_1       0x0C                                        //  1
#define IR_2       0x18                                        //  2
#define IR_3       0x5E                                        //  3
#define IR_4       0x08                                        //  4
#define IR_5       0x1C                                        //  5
#define IR_6       0x5A                                        //  6
#define IR_7       0x42                                        //  7
#define IR_8       0x52                                        //  8
#define IR_9       0x4A                                        //  9
#define D_TIMER0                100                        //选择定时器时间, us, 红外接收要求在60us~250us之间//125微妙一次中断
//#define        User_code                0x611c                //定义红外接收用户码
#define FOSC                12000000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freq_base                (FOSC / 1200)                //10000                        //系统工作单步时间为1us
#define Timer0_Reload        (D_TIMER0 * freq_base / 10000)//100        //定时器重装值

//初始画时显示的内容
uchar code Init1[]="TA=   C              ";
uchar code Init2[]="RH=   %              ";
void LCDdelay(uint z)                  //该延时大约100us(不精确,液晶操作的延时不要求很精确)
{
  uint x,y;
  for(x=z;x>0;x--)
    for(y=10;y>0;y--);
}
sbit bit11=P2^0;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LCDRW=0;
  LCDEN=0;
  P0=com;
  LCDdelay(5);
  LCDEN=1;
  LCDdelay(5);
  LCDEN=0;
        LCDdelay(5);
}
//写数据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LCDRW=0;
  LCDEN=0;
  P0=date;
  LCDdelay(5);
  LCDEN=1;
  LCDdelay(5);
  LCDEN=0;
        LCDdelay(5);
}
sbit LCDRS = P2^7;
sbit LCDRW = P2^6;
sbit LCDEN = P2^5;
void Init1602()
{
  uchar i=0;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0c);//打开显示 无光标 无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6);//当读或写一个字符是指针后一一位
  write_com(0x01);//清屏

  write_com(0x80);//设置位置
  for(i=0;i<16;i++)
  {
                write_data(Init1[ i]);          //显示数组1的数据[ i]
  }
        write_com(0x80+5);
        write_data(0xdf);//°

  write_com(0x80+0x40);//设置位置
  for(i=0;i<16;i++)
  {
                write_data(Init2[ i]);          //显示数组2的数据[ i]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n 毫秒延时
{
        unsigned char j;
        while(n--)
        {
                for(j=0;j<125;j++);
        }
    if(k1==0)                          //
        {
            while(k1==0);          //
                if(LED1==1)                  //
                LED1=0;                          //
                else LED1=1;          //
        }

            if(k2==0)                  //
                {
                    while(k2==0); //
                        if(LED2==1)          //
                        LED2=0;                  //
                        else LED2=1;  //
                }
                if(k3==0)                  //
                {
                    while(k3==0); //
                        if(LED3==1)          //)
                        LED3=0;                  //
                        else LED3=1;  //
                }

}
void Delay_us(unsigned char n)
{
        n=n/2;
        while(--n);
}//N us 延时函数

//----------------------------------
//-----温湿度读取子程序 ------------
//----------------------------------
//----以下变量均为全局变量----------
//----温度高 8 位== U8T_data_H------
//----温度低 8 位== U8T_data_L------
//----湿度高 8 位== U8RH_data_H-----
//----湿度低 8 位== U8RH_data_L-----
//----校验 8 位 == U8checkdata------
//----调用相关子程序如下------------
//---- Delay();, Delay_10us();,COM();
//--------------------------------
char  COM(void)
{
        char i,U8temp,U8comdata;           //用于最终读取的温湿度数据
        for(i=0;i<8;i++)
        {
                while(!bit11);
                Delay_us(35);                        //表示读取的高电位延时大于 20 多 us 则读取的是 1 否则读取的是0
                U8temp=0;
                if(bit11)U8temp=1;                //通过 U8FLAG可判断bit11 显示数据的脉长
                while(bit11);
                U8comdata<<=1;
                U8comdata|=U8temp;
                }//rof
                return    U8comdata;
        }

void getDHT11(void)
{
        GO1:bit11=0;
        Delay_ms(20);                                 //主机拉低 18ms
        bit11=1;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 20us
        Delay_us(60);                                 //主机设为输入

        if(!bit11)                               //bit11=1;判断从机响应信号,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
                while(!bit11);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while(bit11);
                U8RH_data_H=COM();                //数据接收状态
                U8RH_data_L=COM();
                U8T_data_H=COM();
                U8T_data_L=COM();
                U8checkdata=COM();
                bit11=1;
                if((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   //数据校验
                goto  GO1;
        }//fi
        F16T=U8T_data_H+U8T_data_L/256;                                                                             //change integer to float
        F16RH=U8RH_data_H+U8RH_data_L/256;
}

void InitUART(void)                                 //这是串口的基本配置,配置他的波特率是9600.这些参数都是标准的。
{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TH1;
    PCON = 0x00;
    EA = 1;
    ES = 1;
    TR1 = 1;
}

/*
* UART 发送一字节
*/
void UART_send_byte(char dat)
{
        SBUF = dat;
        while (TI == 0);
        TI = 0;
}

/*
* UART 发送字符串
*/
void UART_send_string(unsigned char *buf)
{
        while (*buf != '\0')
        {
                UART_send_byte(*buf++);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Tx_Buf[12];
          unsigned char LEDstatus;//灯的状态
        Delay_ms(50);//上电延时100ms,等待SHT11启动
        Init1602();                          //调用初始化显示函数
         InitUART();                        //初始化串口
        temp=90;
        rh=90;
         while(1)
        {
                  getDHT11();                                                 //
                  Tx_Buf[0]='T';                                                //帧头
                  Tx_Buf[1]=F16T/10%10+0x30;                         //将数据送往发送数组,送给蓝牙模块让手机APP显示
                  Tx_Buf[2]=F16T%10+0x30;
                  Tx_Buf[3]=F16RH/10%10+0x30;
                  Tx_Buf[4]=F16RH%10+0x30;
                  Tx_Buf[5]=temp/10%10+0x30;                         //将数据送往发送数组,送给蓝牙模块让手机APP显示
                   Tx_Buf[6]=temp%10+0x30;
                  Tx_Buf[7]=rh/10%10+0x30;
                   Tx_Buf[8]=rh%10+0x30;
                  LEDstatus=LED1;
                  Tx_Buf[9]=LEDstatus+0x30;                        //发送状态到APP显示
                  LEDstatus=LED2;
                  Tx_Buf[10]=LEDstatus+0x30;                    //发送状态到APP显示
                  LEDstatus=LED3;
                  Tx_Buf[11]=LEDstatus+0x30;                        //发送加湿状态到APP显示
                  UART_send_string(Tx_Buf);                          //串口发送温湿度数据出去

                 Delay_ms(1000);
        }
}

/*****************串口接收中断函数,接收蓝牙模块的数据*********************/
void UART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ES=0;                                                                        //关闭中断
    if(RI)                                                                          //接收到数据
    {
                Rx_buf[Rxnum]=SBUF;                                  //接收数据进数组
                if(Rx_buf[Rxnum]==0x0A)
                Rxnum=0;
                else
                Rxnum++;
                if(Rx_buf[0]==0x31)                                        //
                {
                        if(Rx_buf[1]==0x30)                                //
                        LED1=0;                                                        //
                        if(Rx_buf[1]==0x31)                                //接收到的APP传送来的切换为手动指令
                        LED1=1;                                                        //
                }
                if(Rx_buf[0]==0x32)                                        //接收到的APP传送来的指令头部数据
                {
                        if(Rx_buf[1]==0x30)                                //接收到的APP传送来的开指令
                        LED2=0;                                                        //
                        if(Rx_buf[1]==0x31)                                //
                        LED2=1;                                                        //
                }
                if(Rx_buf[0]==0x33)                                        //接收到的APP传送来的指令头部数据
                {
                        if(Rx_buf[1]==0x30)                                //接收到的APP传送来的指令
                        {
                                LED3=0;                                                //
                        }
                        else
                        if(Rx_buf[1]==0x31)                            //接收到的APP传送来的指令
                        {
                                LED3=1;                                                //
                        }
                }
                if(Rx_buf[0]==0x34)                                   //接收到的APP传送来的头数据
                {
                        if(Rx_buf[1]==0x31)                           //
                        {
                                temp++;                                           //
                                if(temp>99)
                                temp=99;
                        }
                        if(Rx_buf[1]==0x30)                           //
                        {
                                temp--;                                           //
                                if(temp<1)
                                temp=1;
                    }
                        Rx_buf[1]=0;                                   //
                }
                if(Rx_buf[0]==0x35)                                  //接收到的APP传送来的指令头数据
                {
                        if(Rx_buf[1]==0x31)                          //接收到的APP传送来的定值加1指令
                        {
                                rh++;                                          //湿度定值加1
                                if(rh>99)
                                rh=99;
                        }
                        if(Rx_buf[1]==0x30)                          //接收到的APP传送来的设置定值减1指令
                        {
                                rh--;                                          //
                                if(rh<1)
                                rh=1;
                        }
                        Rx_buf[1]=0;                                  //清除指令
                }
        }
    RI=0;
           ES=1;                                                                          //关闭中断
}

网友A(2021-08-30):
希望能加入帧头帧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