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萌新刚买到单片机不会烧录

楼主:
过程是这样的,刚开始买回来我按照贴上的教程一步一步进行着,到了烧录的时候发现我stc-isp-v6一直在检测单片机,检测不到单片机(连接是好的),联系商家无果,希望能得到大佬的帮助!

网友A(2021-08-25):
请将烧录器的RXD与TXD短接,打开串口并发送数据 确认是否正常。

网友B:
当显示在检测单片机时,把开发板断电再通电,就能检测到单片机了。

网友C:
烧录单片机时需要冷启动,具体操作网上有教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将烧录器的RXD与TXD短接,打开串口并发送数据 确认是否正常。

请问一下大佬,这个RXD和TXD分别是什么..不好意思我是真萌新

网友E:
连好单片机与烧录器后如果显示在检测单片机时,把开发板负极断电然后再通电,就可以检测到单片机了。

网友F:
你可以论坛私我加好友,远程手把手教会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你可以加我好友,远程手把手教会你。

大佬!!怎么加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连好单片机与烧录器后如果显示在检测单片机时,把开发板负极断电然后再通电,就可以检测到单片机了。

大佬试了一下还是没反应

网友H:
发送与接收接引脚接的对不对,冷启动

网友I:
你是用什么下载的呀,usb还是?

网友A:
无法烧录的原因比较多,具体请拍照上传。

网友J:
你是用的开发板吧,能分享一下什么开发板吗

网友K:
拍个开发板的实物接线图片,这样我们才能按图告诉你该怎么弄。否则都在猜。

网友L:
可以试试把波特率改改,多下载几次试试,如果不行就在论坛里搜索下程序下载失败问题的总结,反正就那么几种情况,都排除了,再不行就是片子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你是用什么下载的呀,usb还是?

我是用usb下载的

网友D:
这是我用的板子

网友M:
先断电(就是那个黑色的按键不按下去),点下载,在按那个黑色按键。

网友A:
你把单片机摘下来,短接 P30和P31,打开串口发送数据,确认是否可以接收?
并用万用表检测VCC GND电压是否正确? 下载时将P10、P11与GND连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M:
先断电(就是那个黑色的按键不按下去),点下载,在按那个黑色按键。

大佬,我试过了,还是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网友M:
把最低波特率改成2400试试

网友N:
第一步先确定下载软件设置是否正确,芯片选型,波特率设置等

网友N:
第一步先确定烧入软件设置是否正确,比如芯片选型,波特率等,
第二步确定串口接线是否正确,
第三步确定开发板是否有自动冷启动功能,没有就需要自己手动断电来进行冷启动

网友L:
改改波特率吧 , 我跟你用一样的板子,波特率用的默认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L:
改改波特率吧 , 我跟你用一样的板子,波特率用的默认值

大佬,我的板子是STC89C52RC

网友O:
对应的串口有没有选择对,波特率换个更高的试试

网友P:
用普中板子自带的普中官方下载程序(自带光盘或普中官网找),而不是STC官方版本。

网友Q:
光盘里面普中科技自带的USB下载软件文件夹里面不是有Word文档的使用教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P:
用普中板子自带的普中官方下载程序(自带光盘或普中官网找),而不是STC官方版本。

我从入门单片机到现在10多年,从来没听说过还有这种软件。

网友R:
这个用的就是uart串口烧录,一个ch340模块或者一个烧录器都一样的。然后tx和rx是烧录器上和板子上的两个脚(烧录器上和板子上都有),交叉相连就可以了,当然还需要去官网下载一个烧录软件

网友S: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大佬,这个RXD和TXD分别是什么..不好意思我是真萌新

RXD,TXD 是单片机的串口发送,接收脚,看下单片机的规格书,就知道是那2个脚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P:
用普中板子自带的普中官方下载程序(自带光盘或普中官网找),而不是STC官方版本。

这个还可以开机烧录,比stc那个好用

网友U:
我最开始也是这样,买的是一体的,不存在rxdtxd接反

网友U:
我最开始也是这样,买的一体,不存在rxdtxd接反,后来发现是卖家发给我的图片他的芯片装反了,然后我的也装反,烧掉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大佬,这个RXD和TXD分别是什么..不好意思我是真萌新

去查芯片的脚位图,烧录器的RXD接芯片的TXD,烧录器的TXD接芯片的RXD,要反着接,要是对应着接就会那样。还有一个可能是你没有冷启动,在stcisp点了下载的时候要给芯片断电,然后重新上电

网友V:
普中的板子不是有自动下载吗

网友W:
感觉是ch340驱动没装好

网友X:
好像是USB驱动的问题。

网友Y:
引用 网友A:
我从入门单片机到现在10多年,从来没听说过还有这种软件。

这个要开发板才能烧,得把单片机装开发板上。我那些老师就是说要么焊几个烧录口,要么用开发板烧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Y:
这个要开发板才能烧,得把单片机装开发板上。我那些老师就是说要么焊几个烧录口,要么用开发板烧都可以

开发板板载了很多模块和芯片,只有1颗USB转TTL芯片与烧录有关,如果有其他芯片损坏都找不到北,还可能会影响正常烧录。
建议用最小系统板+杜邦线+面包板 连接各种小模块实验,都是一样的。

网友Z:
量一下单片机晶振电路有没有起振。

网友U: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大佬,这个RXD和TXD分别是什么..不好意思我是真萌新

如果你买的是一体的,一根线连着开发版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如果是USB转ttl,除了接vcc,gnd那两根,另外两根就是RXDTXD了,这是在看你的usb转ttl模块有没有坏掉

网友AA:
单片机插反了!

网友AB:
引用 网友AA:
单片机插反了!

看端口引出的插针丝印是没有反

网友AB:
暂时先把这两个短路帽拔下来,拿一个横着插在上排(不要插在标P30、P31的下排),然后用串口调试助手随意发送数据,看助手是否接收到自己发送出去的数据,以此来判断串口收发电路是否正常。你的这个电路多了两个管子,估计是不断电自动下载用的,找来这个开发板的电路图看看。

网友E:
你看板子上没有晶振怎么能够烧录呢?

网友AB:
引用 网友E:
你看板子上没有晶振怎么能够烧录呢?

你看错了,46楼的图片不是楼主的,楼主的有一个焊死的11.0592MHz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