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获取dth11温湿度 源程序

楼主(2021-08-25):
这是一个简单的stm32f103c8t6核心板获取温湿度并通过串口输出数据。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HT11.h"

/*
*读取温湿度传感器DHT11的值,并用串口打印出来
*/

void clock_init(void);

u8 temp = 0,humi = 0;

/**************************************************************************
函数名:int main(void)
参数说明:无
返回值:无
函数作用:主函数
***************************************************************************/
int main(void)
{

   clock_init();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
         printf("wecome to DHT11");

         //初始化DHT11(有BUG,第一次上电总是失败,按一下复位按钮又能进了)
         if(!DHT11_Init()){
                 printf("\r\n EEROR! THE DHT11 HAS NO RESPOND...");
                 //while(1);
         }
         printf("\r\n THE DHT11 HAS RESPOND");
         Delay_ms(10);                //这里延时10ms主要是因为,刚刚接收到响应信息,要等DHT11发送完信息

         while(1)
         {
                 if(DHT11_Read_Data(&temp,&humi))
                        printf("\r\n temp:%d,humi:%d",temp,humi);
                 else
                 printf("\r\n EEROR! THE DHT11 HAS NO RESPOND...");//由于是库函数编程,不能准确把握函数的执行时间,
                                                                                                   //所以会经常出现这条警告信息
                 Delay_ms(100);
         }

}

/**************************************************************************
函数名:void clock_init(void)
参数说明:无
返回值:无
函数作用:开启高速外部时钟,
ADCCLK设置为12MHZ,        SYSCLK设置为72Mhz,PCLK1设置为36MHZ,PKLC2设置为72mhz
***************************************************************************/
void clock_init(void)
{
        RCC->CR = 0x1010000;
        RCC->CFGR = 0x1DC402;
}

所有代码51hei附件下载:

这是一个简单的stm32f103c8t6核心板获取温湿度并通过串口输出数据

网友A:
楼主,你的延时用的是什么,是阻塞式的延时还是用定时器做的延时,很想学习一下!

网友B:
标题有点误导,应改为“STM32串口发送DHT11温湿度”更贴切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