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蓝牙遥控车程序

楼主(2021-08-25):
//
/*#include <SoftwareSerial.h>

SoftwareSerial mySerial(10, 11); // RX, TX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my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while(mySerial.available()){
    Serial.write(mySerial.read());
  }
  while(Serial.available()) {
    mySerial.write(Serial.read());
  }
}*/
#include <SoftwareSerial.h>

int m1=10;
int m2=11;
int m3=6;
int m4=9;
#define TRIG 7
#define ECHO 8
float cm;
float tmp;
float juli;
int zhi;
int i;
int c;
char BT_COM;
char BT_CON;

void setup()
{
   pinMode(m1,OUTPUT);
   pinMode(m2,OUTPUT);
   pinMode(m3,OUTPUT);
   pinMode(m4,OUTPUT);

   Serial.begin(9600);
//   mySerial.begin(9600);
   pinMode(TRIG,OUTPUT);//触发输入端,默认低电平,输入一个时常超过10μs的高电平脉冲即可触发模块发射一组超声波脉冲
   pinMode(ECHO,INPUT);//回声输出端,默认低电平,模块发射超声波脉冲结束后,回声端就会输出高电平,直到监听到所有超声波脉冲的回声(或监听超时)后才会重新输出低电平

}
void distance()//定义距离
{
    digitalWrite(TRIG,LOW);
    delayMicroseconds(2);
    digitalWrite(TRIG,HIGH);
    delayMicroseconds(10);
    digitalWrite(TRIG,LOW);
    tmp=float(pulseIn(ECHO,HIGH));
    cm=(tmp*17)/1000;
    Serial.print("Echo=");
    Serial.print(tmp);
    Serial.print(",距离=");
    Serial.print(cm);
    Serial.println("cm");
    juli=cm;
}
void  pao()
{
    analogWrite(m1,i);
    analogWrite(m2,0);
    analogWrite(m3,i);
    analogWrite(m4,0);
}
void  pao1()
{
    analogWrite(m1,255);
    analogWrite(m2,0);
    analogWrite(m3,255);
    analogWrite(m4,0);
}
void shache()//定义刹车
{
    analogWrite(m1,0);
    analogWrite(m2,0);
    analogWrite(m3,0);
    analogWrite(m4,0);

}
void youzhuan()
{

    analogWrite(m1,c);
    analogWrite(m2,0);
    analogWrite(m3,0);
    analogWrite(m4,c);
}
void zuozhuan()
{
    analogWrite(m1,0);
    analogWrite(m2,c);
    analogWrite(m3,c);
    analogWrite(m4,0);
}
void houtui()
{
    analogWrite(m1,0);
    analogWrite(m2,i);
    analogWrite(m3,0);
    analogWrite(m4,i);

}

void youxuanzhuan()
{
    analogWrite(m1,255);
    analogWrite(m2,0);
    analogWrite(m3,130);
    analogWrite(m4,0);
}
void zuoxuanzhuan()
{
    analogWrite(m1,130);
    analogWrite(m2,0);
    analogWrite(m3,255);
    analogWrite(m4,0);
}
void youzuozhuan()
{
    analogWrite(m1,0);
    analogWrite(m2,130);
    analogWrite(m3,0);
    analogWrite(m4,255);
}
void youhouzhuan()
{
    analogWrite(m1,0);
    analogWrite(m2,255);
    analogWrite(m3,0);
    analogWrite(m4,130);
}
void bizhang()
{
   while(1)
    {

       distance();
       if(juli<=60)
        {
          if(juli<45)
          {
            youzhuan();
            delay(300);
             distance();
             if(juli<10)
               {
                shache();
                houtui();
                delay(200);
                }

          }
            else
            pao();

         }
         else
         pao();

       }

}

void loop()
  {
    while(1)

    {

      if(Serial.available())

     {
        BT_COM=Serial.read();

         if(BT_COM =='0')
         {
          zhi=0;
          i=155;
          }
         else
         if(BT_COM =='1')
         {
          zhi=1;
          i=175;
          }
         else
         if(BT_COM =='2')
         {
          zhi=2;
          i=195;
          }
         else
        if(BT_COM =='3')
         {
          zhi=3;
          i=225;
          }
        else
         if(BT_COM =='4')
         {
          zhi=4;
          i=255;
         }
         else
         if(BT_COM =='5')
         {
          zhi=5;
          c=155;
          }
           else
         if(BT_COM =='6')
         {
          zhi=6;
           c=175;
          }
           else
         if(BT_COM =='7')
         {
          zhi=7;
           c=195;

          }
           else
         if(BT_COM =='8')
         {
          zhi=8;
           c=225;
          }
            else
         if(BT_COM =='9')
         {
          zhi=9;
          c=255;
          }
      Serial.print(",a=");
      Serial.print( BT_COM);
      Serial.print(",值=");
      Serial.print(zhi);
      Serial.print(",i=");
      Serial.print(i);
      Serial.print(",c=");
      Serial.print(c);
       switch(BT_COM)
        {
           case'a':  pao();
                     break;
           case'b':  houtui();
                     break;
           case'c':  zuozhuan();
                     break;
           case'd':  youzhuan();
                     break;
           case'f':  shache();
                     break;
           case'h':  bizhang();
                     break;
           case 'g':  zuoxuanzhuan();
                      break;
           case 'e':  youxuanzhuan();
                      break;
           case 'l':  youhouzhuan();
                      break;
           case 'k':  youzuozhuan();
                      break;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