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电池供电的小夜灯电路板如何改为锂电池供电?

楼主:
向大神们求助个弱鸡问题
图片是一个小夜灯电路板,这个灯有锂电版和AAA干电池版两种,我这个是AAA电池版的,我想把它改成锂电版。现在我在锂电池接在BAT1接脚,然后如图短接了D1,灯可以亮,但是锂电池不能充电,插充电器没有反应。求教大神,要是想做到给锂电池充电,我还应该在什么位置接什么元件。万分感谢!

网友A(2021-08-26):
锂电版比AAA干电池版必须多增加元件(充电和保护电路),厂家不可能在干电池板上安装这些元件,也不可能让用户直接占这样的便宜,所以直接换锂电池是不行的。
如果真想使用锂电池,建议将完整电路图抄出来,再比对常用的充电电路,补上元件就可以了(或许充电宝电路板上就可以拆到全部元件)。
图中的U2、R1、R3、LED6应该就是充电电路,画出这些元件之间的连接关系,直到BAT1和BAT2(如果干电池是两节的,电压就不一样了)。
另外,看上面好像不带保护电路,所以加装的锂电池要自带保护电路,防止过充过放及短路引起锂电损坏甚至起火。

网友B:
1、你用万用表测一下BAT之间的供电电压是多少V。2、你找个带冲保护板的充电锂电池。3、找一个DC_DC模块,把锂电输出电压调节至BAT的供电电压。4、找一块锂电流电板用于给电池的流电电路。5、建议你买个冲电宝的电路,这样基本上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还不会,可以加我好友,我远程教 你!

网友C:
很明显要加充电元件

网友D:
一个简易办法是买个带保护板的小锂电池找一条手机充电线并联方式替换原有电池即充电线并联锂电池2端锂电池接原电池2端

网友E:
如果锂电池本身有保护板,可以在5V串1个1N4007二极管+3.3R的电阻,连到锂电池的正极;
锂电池充放电异常会容易着火,请注意安全!

网友F:
这是我的锂电池

网友G:
有动手能力的,自己画板写程序,不是难事
没有动手能力的,就用以前的得了
像提议串联电阻,串联二极管,还有说用手机线的,你可以一试,运气好的话,你可以看到电池鼓个包
有保护板也一样有这危险,只是一个概率问题而已,不然就不会有锂电池电动车充电起火的新闻了,这就说明:保护板它不是100%保险的

网友H:
它需要在板上添加一个充电器。

网友I:
你要换的话就要重新画原理图和PCB板,要添加什么其他楼层也说得很清楚,你要真想弄不如弄个不一样的,功能更复杂的,不一定要按着之前的原理图来抄,最后只加个保护电路和充电电路。就是说你把之前的板子扔掉,自己设计块新板子,再放到之前的外壳里面来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有动手能力的,自己画板写程序,不是难事
没有动手能力的,就用以前的得了
像提议串联电阻,串联二极管,还有 ...

有动手能力就一定懂电路吗?不懂电路就=没有动手能力吗?你这话都是什么和什么啊?手笨就连想的资格都没有吗?看不上别人你可以不回,没求你。别做人不会说人话。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有动手能力就一定懂电路吗?不懂电路就=没有动手能力吗?你这话都是什么和什么啊?手笨就连想的资格都没 ...

只讨论技术本身的问题,是不是人话,不属于技术问题,我不讨论
对于串联二极管或者电阻给锂电池充电的:这个是有电池爆炸的危险的,因为这种电路都会使锂电池过充,保护板的作用就是不让锂电池过充的,但保护板也会有失灵的时候,因为我本身的工作就是做LED手电的,工作接触得多了,这种情况见过的
至于锂电池充电电路它是要有专门的IC或者电路来进行管理的,理论是相比复杂的,但马云家有四块钱包邮的充电板

网友J:
基于安全考虑,建议TB上买个锂电充电模块,也就1块多,自己做材料要不少。
一定要自己动手的话,把电压降到4.3V以下,并串联3R左右电阻,给锂电充电,最好设置好,充电时不能开灯,不然,LED会获得较大的电流导致LED烧坏。

网友K:
你得先看看你的AAA电池是多少伏特供电的

网友L:
加充电部分电路啊,这个东西怎么那么像我厂里面做的呢,感应款小夜灯

网友F:
引用 网友L:
加充电部分电路啊,这个东西怎么那么像我厂里面做的呢,感应款小夜灯

对的,是那个东西。遇到行家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只讨论技术本身的问题,是不是人话,不属于技术问题,我不讨论
对于串联二极管或者电阻给锂电池充电的:这个 ...

谢谢你的这个回复,上个就算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K:
你得先看看你的AAA电池是多少伏特供电的

三节七号电池串联

网友M:
加个电源管理芯片,就可以了,充电也有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三节七号电池串联

最稳妥且简单的办法, 装个18650电池座, 你的灯只管用. 电池拿下来充电.

网友L:
这个是我开发的,我们厂做的,

网友L:
U2-TP4054  R1-1K  R3-2K。LED6你如果要充电指示就随便装一个。满电时会灭灯的。

网友N:
要增加电池充放电电路

网友O:
现在这种锂电池很多都配套有充放电板子在内的。也贵不了多少。

网友L:
引用 网友F:
对的,是那个东西。遇到行家了。

按照我说的把那几个元器件加上去就可以接铝电池了。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