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cd4011做的振荡电路图让我想不通求分析

楼主(2021-08-26):
各位老师向你们请教一下,左边是cd4011做的振荡电路,因为led灯到了时间该熄灭但有微电流流过才加的三极管,右边就是普通三极管驱动led灯,三极管负极都接电源+1V,为什右图能点亮左图却不行呀

网友A:
发光二极管要串电阻限流,不明白你的左边右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光二极管要串电阻限流,不明白你的左边右边。

我弄错了二极管应串在集电极,接在发射极集电极电压不高二极管亮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弄错了二极管应串在集电极,接在发射极集电极电压不高二极管亮不了

发光二极管串在集电极,基极要串电阻,否则也要钳位二极管亮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光二极管串在集电极,基极要串电阻,否则也要钳位二极管亮不了。

基极用我用4伏集电极用6伏,这在实际中也不亮吗?如果是的话那也箅是仿真的一个注意事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基极用我用4伏集电极用6伏,这在实际中也不亮吗?如果是的话那也箅是仿真的一个注意事项了

基极你是用来检测工作状态的,你却接了4伏,还能检测工作状态吗?

网友B:
与非门的输出要接限流电阻,不然会被三极管的BE结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