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AD芯片XPT2046时序问题?

楼主:
uint SPI_Read(void)
{
        uint i, dat=0;
        CLK = 0;
        for(i=0; i<12; i++)                //接受12位数据
        {
                dat <<= 1;
                CLK = 1;
                CLK = 0;
                dat |= DOUT;

        }
        return dat;
}

//实例程序
//***********************************************************************************
//我写的
uint SPI_Read(void)
{
        uint i, dat=0;
        CLK = 0;
        for(i=0; i<12; i++)
        {
               dat <<= 1;
               dat |= DOUT;

                CLK = 1;
                CLK = 0;

        }
        return dat;
}

这个是AD芯片 Xpt2046 时序如下
这样写有什么区别,结果显示不正常?
现在CLK=1;CLK=0; 我这有写 显示结果就不对了,一直搞不明白这个时序,为什么要读时候放中间可以 ,我这样写在结果就不对?

网友A(2021-08-26):
CLK是用来带节奏的
让对方准备好数据让单片机读取
你的写法就变成了:
老师(单片机):答案是什么
学生(SPI):???
老师:1+1=?

网友B:
CLK是时钟
dat |= DOUT;位置都不一样的,位移出来的数据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CLK每一个时钟输出一个数据位,自己看一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