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反向输入电流ICBO这个参数在什么电路里应重视

楼主(2021-08-26):
      各位大神,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今天特为求教大家,三极管有个参数向集电极一基极反向电流ICBO,说发射集断路然后由集电极流向基极的电流,这个电流值该怎么仿真出来,另外在什么样的电路里该特别留意这个参数呀??

网友A:
每个三极管ICBO不一样仿真没意义,ICBO影响放大倍数又对温度敏感,在设计中通过负反馈减少它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三极管ICBO不一样仿真没意义,ICBO影响放大倍数又对温度敏感,在设计中通过负反馈减少它的影响。

多谢您指教,原来它影响放大倍数,反正我用protues是什么也仿不去来,出来的波形是时有时无的断线,别的通道不用也出那样的线

网友B:
没啥用的参数,以前高压线性电路比如CRT行输出管需要考虑这个参数。现在我接触到的高压电路都是开关状态了,也不需要考虑这个参数了。

网友C(2021-12-01):
硅管这个参数极小,以往锗晶体管才不可忽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硅管这个参数极小,以往锗晶体管才不可忽视

锗管不可忽视的是Iceo穿透电流及其温度系数。当然锗管的Icbo温度系数也很大,但是锗管到75度因为Iceo太大就挂了,也来不及考虑Icb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