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总线通信系统中,如何给从机自动分配地址?

楼主(2021-08-26):
目前,从机的地址设定是采用的硬件方式:拨码开关。有没有简单的方法,不用硬件分配地址,采用主机扫描方式给从机自动分配地址,采用的原理是怎么样的,请教了。。。

网友A:
不用考虑,基本不可能,总线通信从机会有冲突,没地址,冲突解决不了,所以自动分配不可能,除非你从机一个个添加,没地址的可以请求地址,一起加就不可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考虑,基本不可能,总线通信从机会有冲突,没地址,冲突解决不了,所以自动分配不可能,除非你从机一个 ...

我看到同类产品中,有厂家的就没有硬件编址,说是开机自动编址的,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B:
方法很多 读单片机ID 或者有个小程序编译前随机生成一个 或者什么什么的 反正方法很多 不就是个不重复的区别么 通常一个区域内也不会有多少设备 假设65536个 也就是2位

网友C:
这个可以自由设定的,看你用什么通迅方式,如果是485的话就只能先定义好从机地址,要不一下就接到一个总线,通迅肯定有冲突,还有i2c总线,也得提前做好址。最关键的是,你想用什么实现,比如用什么单片机,什么通讯方式,这样大家可能回答,或者是建议就好一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到同类产品中,有厂家的就没有硬件编址,说是开机自动编址的,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

就算有自动编址也不实用吧
如有3个热水缸A,B,C各有各自的总线温度传感器
如何让主机知道收到的温度是从哪个缸来的?

网友E:
按你说的应MCU与MCU的通信了,如果你单片机支持,那么可以烧录程序后,通过串口等方式,往FLASH里写ID,不支持掉电保存的话,那基本没办法了,只能通过硬件实现ID编码

网友F:
最简单便宜的办法就是烧录时加ID了,很多OTP单片机都可以。

网友G:
在 I2C 扩展协议 SMBus 中,主机在一个从机地址读取设备的 UUID 号。 如果有多个设备具有相同的从机地址,那么由于 I2C 总线仲裁过程,一次只有一个从机将成功读取其 UUID 并分配一个唯一的从机地址。 然后主机继续一一读取其余所有具有相同地址的设备,直到完成将地址分配给所有从设备。

网友H:
同意6楼意见。就算能自动编址,你如何知道某个从机对应哪个地址?让从机显示出来的成本比拨码开关还要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