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旧硬盘拆出来的马达可以做小型无人机吗?

楼主(2021-08-26):
我有几个旧的硬盘不知道拿来干什么好!!就拆了,看见有个马达就好奇问问大神们可以做无人机吗?

网友A:
不适合,重量和力量不称

网友B:
应该可以,而且可能做出的无人机承载能力还比较强。注意把电机的驱动IC拆下来,先配合单片机控制一个电机试试。

网友C:
无人机电机的推力、转速、扭矩、扇叶尺寸等都是严格计算出来的,并且两个正转两个反转。

网友D:
需要好好的匹配好无人机的重量,桨叶的类型,电机的驱动,调教好各方面的参数。应该难度比较大。

网友E:
理论上无所不能因此可以。
实际上改造费用会远超直接买个无人机。

网友F:
不计成本或许能但值不值?

网友G:
根据大疆估计每公斤功率80W,硬盘电机最大才12W,工作功率9W,又没有现成电调,要自己做,500g自重肯定不够,估计只能当风扇用了。多说一句,无人机用的虽然也是无刷电机,但人家是空心杯的很轻。

网友H:
速度可以  功率不够

网友I:
用于驱动四轴飞行器的电机应能提供大扭矩。 硬盘中使用的电机可能不是为扭矩驱动而制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