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亮度如何调整?

楼主(2021-08-26):
新手请教下各位大神,原理图如图所示,我的程序数码管亮度很暗,同样的程序开发板亮度可以,为什么在自己做的板子上亮度会很暗呢,有什么解决办法啊

char smgduan[]={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int x)
{
   while(x--);
   }
void Digplay()
{
uchar x,sec,min,sum;
         delay(10000);
         sum++;
         if(sum==50)
         {
            sec++;
                sum=0;
        }
         if(sec==60)
         {
            sec=0;
                min++;
         }
         if(min==60)
         min=0;

        for(x=0;x<4;x++)
        {
           switch(x)
           {
              case 0:COM0=1;COM1=0;COM2=0;COM3=0;P0=smgduan[sec%10];break;
                  case 1:COM0=0;COM1=1;COM2=0;COM3=0;P0=smgduan[sec/10];break;
                  case 2:COM0=0;COM1=0;COM2=1;COM3=0;P0=smgduan[min%10];break;
                  case 3:COM0=0;COM1=0;COM2=0;COM3=1;P0=smgduan[min/10];break;

                default:break;

                }
        //        delay(100);
                //P0=smgduan[x];
                delay(3000);
                P0=0x00;
        }
}

网友A:
如果程序没有什么别的事要做,直接用延时就行,如果是初学者,没有必要把程序搞得太麻烦,等到你学会了,这种Delay()基本就可以不用在主函数中了输出端口要设定成强推挽输出,几个三极管是没有必要的,实际电路用20mA的驱动电流是完全足够的
这个是我的,参考一下,实际验证通过的
#include<REG52.h>
sbit com0=P2^0;
sbit com1=P2^1;
sbit com2=P2^2;
sbit com3=P2^3; //定义4个com端口
#define         out P0        //p0 为显示
sfr P0M0=0x94;
sfr P0M1=0x93;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int k;
        for(i;i>0;i--)
        {
                 for(k=0;k<600;k++);
        }
}
unsigned char ledtab[]={0xfc,0x60,0xda,0xf2,0x66,0xb6,0xbe,0xe0,0xfe,0xf6};//
void main()
{
        P0M0=0xff;
        P0M1=0x00;                         //设定P0端口为强推挽输出模式
        while(1)
        {
         unsigned char k;
                while(1)
                {
                         k=0;
                        out=ledtab[k];
                        com0=0;
                        delay(10);
                        com0=1;
                        k++;
                        out=ledtab[k];
                        com1=0;
                        delay(10);
                        com1=1;
                        k++;
                        out=ledtab[k];
                        com2=0;
                        delay(10);
                        com2=1;
                        k++;
                        out=ledtab[k];
                        com3=0;
                        delay(10);
                        com3=1;
                }
        }

}

网友B:
1.硬件可以调整R16-R23 1K的几个电阻,阻值调小。

网友B:
2.软件的扫描时间适当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2.软件的扫描时间适当修改。

往小了调,会更暗,往大了调,就闪烁了,这个值是相对理想的一个值了

网友C:
源程序?main()函數都沒有

不要用delay()來延時,如:
void Digplay()
{
    uchar x,sec,min,sum;
    if(!delay_time)
    {   delay_time=909;
        sum++;
        if(sum==50)
        {P37 = !P37;
            sec++;
            sum=0;
        }
        if(sec==60)
        {
            sec=0;
            min++;
        }
        if(min==60)
            min=0;

    } else {
        delay_time--;
    }
    if(!delay_Digitube)
    {   delay_Digitube=500;
        P0=0x00;
        switch(x)
        {
        case 0:
            COM0=1;
            COM1=0;
            COM2=0;
            COM3=0;
            P0=smgduan[sec%10];
            break;
        case 1:
            COM0=0;
            COM1=1;
            COM2=0;
            COM3=0;
            P0=smgduan[sec/10];
            break;
        case 2:
            COM0=0;
            COM1=0;
            COM2=1;
            COM3=0;
            P0=smgduan[min%10];
            break;
        case 3:
            COM0=0;
            COM1=0;
            COM2=0;
            COM3=1;
            P0=smgduan[min/10];
            break;

        default:
            break;

        }
        if(++x==4)x=0;

    } else {
        delay_Digitube--;
    }
}

网友D:
数码管得到的驱动电流不够大,需要加驱动IC。

网友E:
调电流亮度变化不大,关键要买高亮数码管。

网友F:
这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需要修改硬件。数码管用三极管驱动的电流更大一些,可以用三极管试试

网友G:
开发板的P0口,都会有上拉电阻,所以够亮,你自己的电路一般不会加上拉电阻所以比较暗,建议,P0口设置成推挽模式,就是P0M1这个, 另外,P2.4~P2.7,其实没必要用三极管,直接接的IO口,低电平驱动即可,用了三极管还是NPN管,直接少了0.7V压差,如果你单片机电源是3.3V的话,数码管亮度就不够了。

网友H:
Q6,Q7,Q8,Q9输入PWM控制信号,就能无极调整亮度,呼吸灯效果都能做出来

网友I:
引用 网友H:
Q6,Q7,Q8,Q9输入PWM控制信号,就能无极调整亮度,呼吸灯效果都能做出来

软件上也可以修改。单独显示一个段的数码化。
你看看亮度就可以判断是不是应该驱动电路小了。如果不是  说明你的刷新率太快。

楼主:
多谢各位大佬的指点,结合大家的意见,我缺少了P0口工作模式的设置,即P0M1=0x00;P0M0=0xff;然后再把原扫描时间的值改为500,就实现了稳定高亮的显示效果,,多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源程序?main()函數都沒有

不要用delay()來延時,如:

抱歉哈,我在练习源文件及分页子函数的编写,所以程序粘贴不全,下次一定改正

网友J(2022-06-15):
我的也是,整了个之后,结果固定值的很亮,需要变化的就不行了, 相对较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