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模块重命名的问题如何处理?用什么AT指令,串口工具用什么?

楼主(2021-08-26):
知道要用at指令下载,串口工具用哪款呢

网友A:
蓝牙进入AT命令模式,怎样进入,看模块的说明书就知道了,然后随便一款串口调试工具,就可以改名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进入AT命令模式,怎样进入,看模块的说明书就知道了,然后随便一款串口调试工具,就可以改名字了

感谢老哥 老师 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