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GPS显示的纬度为什么不对?附程序

楼主(2021-08-26):
源程序   http://www.51hei.com/bbs/dpj-183505-1.html
图中经纬度上面是计算后的  下面是没计算的
经度显示结果正常  纬度错误  纬度除以60后得到的数不对   正常结果应该是 474643除以60等于791071   在电脑用软件看  获得的数除以60等于显示的纬度正常     474519除以60等于790865

程序有什么问题吗怎么修改   计算部分我没改 只改成了同时显示四行

//包含头文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uart.c"

//宏定义
#define LCM_Data  P0                  //将P0口定义为LCM_Data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1602的控制脚
sbit lcd1602_rs=P2^5;
sbit lcd1602_rw=P2^6;
sbit lcd1602_en=P2^7;

#define RsBuf_N                800

unsigned char xdata RsBuf[RsBuf_N];        //定义串口接收数据缓冲区
uchar code sousuo[]="GPS Searching...";
uint RsPoint;
bit dis_flag=0;
unsigned long weidunum=0;
unsigned long jingdunum=0;
//==================================================================================================
//=======================================LCD1602====================================================
//==================================================================================================
//----------------延时函数,后面经常调用----------------------
void delay(uint xms)//延时函数,有参函数
{
        uint x,y;
        for(x=xms;x>0;x--)
         for(y=10;y>0;y--);
}

//--------------------------写指令---------------------------
void write_1602com(uchar com)//****液晶写入指令函数****
{
        lcd1602_rs=0;//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指令
        lcd1602_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P0=com;//送入数据
        delay(1);
        lcd1602_en=1;//拉高使能端,为制造有效的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lcd1602_en=0;//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写数据-----------------------------
void write_1602dat(uchar dat)//***液晶写入数据函数****
{
        lcd1602_rs=1;//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数据
        lcd1602_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P0=dat;//送入数据
        delay(1);
        lcd1602_en=1; //en置高电平,为制造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lcd1602_en=0; //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初始化-------------------------
void lcd_init(void)
{
        uchar i;
        write_1602com(0x38);//设置液晶工作模式,意思:16*2行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write_1602com(0x0c);//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6);//整屏不移动,光标自动右移
        write_1602com(0x01);//清显示
        delay(1000);
        write_1602com(0x80);
        for(i=0;i<16;i++)
        write_1602dat(sousuo[i]);
}

//  通讯中断接收程序   中断函数无返回值
  void uart_rx(void)  interrupt 4        using 3
{
         EA=0;
           if((RsPoint<RsBuf_N)&&RI) //必须判断RI是否为1

    {
            RI=0;
                if(SBUF=='

)
                RsPoint=0;
            RsBuf[RsPoint++]=SBUF;
    }
        EA=1;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int i;

         lcd_init();
        Uart_init();
        for(i=0;i<RsBuf_N;i++)
        RsBuf[i]='0';
        while(1)
        {
                   if(RsBuf[0]=='

&&RsBuf[1]=='G'&&RsBuf[2]=='P'&&RsBuf[3]=='G'&&RsBuf[4]=='G'&&RsBuf[5]=='A'&&RsBuf[44]!='0')
                   {
                        if(RI==0&&((RsBuf[30]-48)*100+(RsBuf[31]-48)*10+(RsBuf[32]-48))>=0&&((RsBuf[30]-48)*100+(RsBuf[31]-48)*10+(RsBuf[32]-48))<=180)
                        {

                                        weidunum=        ((RsBuf[17]-48)*10000000+(RsBuf[18]-48)*1000000)
                                                                +(((((RsBuf[19]-48)*10)+(RsBuf[20]-48))*100000)/6)
                                                                +(((((RsBuf[22]-48)*1000)+((RsBuf[23]-48)*100)+((RsBuf[24]-48)*10)+(RsBuf[25]-48))*10)/6);
                                        write_1602com(0x80);
                                        write_1602dat('W');
                                        write_1602dat('D');
                                        write_1602dat(':');
                                        write_1602dat(' ');
                                        write_1602dat(weidunum/10000000+0x30);
                                        write_1602dat(weidunum%10000000/1000000+0x30);
                                        write_1602dat('.');
                                        write_1602dat(weidunum%1000000/100000+0x30);
                                        write_1602dat(weidunum%100000/10000+0x30);
                                        write_1602dat(weidunum%10000/1000+0x30);
                                        write_1602dat(weidunum%1000/100+0x30);
                                        write_1602dat(weidunum%100/10+0x30);
                                        write_1602dat(weidunum%10+0x30);
                                        write_1602dat(RsBuf[28]);
                                        write_1602dat(' ');
                                        write_1602dat(' ');

                                        write_1602com(0xC0);
                                        write_1602dat('W');
                                        write_1602dat('D');
                                        write_1602dat(':');
                                        write_1602dat(' ');
                                        write_1602dat(RsBuf[17]);
                                        write_1602dat(RsBuf[18]);
                                        write_1602dat(RsBuf[21]);
                                        write_1602dat(RsBuf[19]);
                                        write_1602dat(RsBuf[20]);
                                        write_1602dat(RsBuf[22]);
                                        write_1602dat(RsBuf[23]);
                                        write_1602dat(RsBuf[24]);
                                        write_1602dat(RsBuf[25]);
                                        write_1602dat(RsBuf[26]);
                                        write_1602dat(RsBuf[28]);
                                        write_1602dat(' ');
                                        write_1602dat(' ');

                                        jingdunum=        (((RsBuf[30]-48)*100000000)+((RsBuf[31]-48)*10000000)+((RsBuf[32]-48)*1000000))
                                                                +(((((RsBuf[33]-48)*10)+(RsBuf[34]-48))*100000)/6)
                                                                +(((((RsBuf[36]-48)*1000)+((RsBuf[37]-48)*100)+((RsBuf[38]-48)*10)+(RsBuf[39]-48))*10)/6);
                                        write_1602com(0x94);
                                        write_1602dat('J');
                                        write_1602dat('D');
                                        write_1602dat(':');
                                        write_1602dat(jingdunum/100000000+0x30);
                                        write_1602dat(jingdunum%100000000/10000000+0x30);
                                        write_1602dat(jingdunum%10000000/1000000+0x30);
                                        write_1602dat('.');
                                        write_1602dat(jingdunum%1000000/100000+0x30);
                                        write_1602dat(jingdunum%100000/10000+0x30);
                                        write_1602dat(jingdunum%10000/1000+0x30);
                                        write_1602dat(jingdunum%1000/100+0x30);
                                        write_1602dat(jingdunum%100/10+0x30);
                                        write_1602dat(jingdunum%10+0x30);
                                        write_1602dat(RsBuf[42]);
                                        write_1602dat(' ');
                                        write_1602dat(' ');

                                        write_1602com(0xD4);
                                        write_1602dat('J');
                                        write_1602dat('D');
                                        write_1602dat(':');
                                        write_1602dat(RsBuf[30]);
                                        write_1602dat(RsBuf[31]);
                                        write_1602dat(RsBuf[32]);
                                        write_1602dat(RsBuf[35]);
                                        write_1602dat(RsBuf[33]);
                                        write_1602dat(RsBuf[34]);
                                        write_1602dat(RsBuf[36]);
                                        write_1602dat(RsBuf[37]);
                                        write_1602dat(RsBuf[38]);
                                        write_1602dat(RsBuf[39]);
                                        write_1602dat(RsBuf[40]);
                                        write_1602dat(RsBuf[42]);
                        }
                }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uchar mm;
        TH0=0x4b;
        TL0=0xff;
        mm++;
        if(mm>=60)
        {
                mm=0;
                dis_flag=!dis_fla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