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STM32L151 Bin文件的分层设计 boot app设计

楼主(2021-08-26):
前言
  最近正在做一个使用STM32芯片开发一款门锁的项目,大致需求为锁有人脸、NFC、指纹、密码和蓝牙、4G通讯。
1 需要通过蓝牙发送升级包来进行升级门锁的功能
2 通过4G通讯远程视频对讲
3 有人靠近后通过PIR启动人脸识别
4 门锁锁芯为全自动上/解锁功能
5 电源为锂电池4.2V供电
  项目计划选用STM32L151VDTX芯片,该芯片具有384kb Flash和48kb RAM,计划将Flash分区如下
----------------------------------------------------------------------------------------------------
                                                  Flash分区

Flash分区:
  [Boot-20K] + [App-150K] + [AppBak-150K] + [Account-50K] + [Info-2K] + [Reserved-10K] + [Updata-2K]

门锁分区:
  [Account-25K] + [Key-25K] + [Info-2K]
----------------------------------------------------------------------------------------------------

在使用中发现蓝牙传输时(AES128加密)只能一次传输100多字节的包(96字节的负载包)再大发现手机app接收到的包将会分包收到导致部分包无法解密出来,所以在使用蓝牙升级门锁的app固件时将会有最大150Kb 的包大小需要传输,测试发现升级一次需要总时间为8分钟左右。如果有一种方式将门锁的app固件与常用的驱动等分离开来,后续升级将会快很多,所以有必要开发出一种固件分层并有boot、app、drive的工程。

设计思路:新建一个boot工程,一个app工程,一个没有main函数的drive工程供app调用,甚至boot也可以调用。

一、bootloader工程
boot工程负责在MCU复位后判断是否需要切换启动分区(升级app)或者更新drive固件。在设计boot工程时考虑到工程不应该与具体的芯片品台有关联,所以工程的启动文件需要修改成不调用SystemInit这个函数
; Reset handler routine
Reset_Handler    PROC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IMPORT  __main
        ;IMPORT  SystemInit
                 ;LDR     R0, =SystemInit
                 ;BLX     R0
                 LDR     R0, =__main
                 BX      R0
                 ENDP

工程项目如上图所示

Lib.c文件中通过函数指针将drive工程中的函数映射到本工程,LibLoad()函数在main中调用后即可使用函数指针直接调用,代码如下:
main.c文件如下:

int main(void)
{
        LibLoad();
        RW_And_ZI_Init();
        BspInit();

        printf("Bootloader\r\n");
        if(IsApplicationTrue())//判断是否有App
        {
                printf(">Go App Success!\r\n");
                AppMain();
        }
        else
        {
                printf("App addr Error\r\n");
        }
        while(1);
}

Lib.c文件如下:

#include "Lib.h"

pFunction RW_And_ZI_Init;
pFunction Num_Inc;
pFunction Num_Dec;
pFunction Get_Num;
pFunction Get_Num1;
pFunction Get_Num_Addr;
pFunction Swap_Num;
pFunction My_Men_Copy;
pFunction BspInit;
SysTick SysTickInit;
pFunctionParam LogSendByte;
pFunction AppMain;
pFunctionReturn IsApplicationTrue;

void LibLoad(void)
{
  RW_And_ZI_Init =  (pFunction)*(uint32_t*)(0x0802A800+4*0);
        Num_Inc        =  (pFunction)*(uint32_t*)(0x0802A800+4*1);
        Num_Dec        =  (pFunction)*(uint32_t*)(0x0802A800+4*2);
        Get_Num        =  (pFunction)*(uint32_t*)(0x0802A800+4*3);
        Get_Num1       =  (pFunction)*(uint32_t*)(0x0802A800+4*4);
        Get_Num_Addr   =  (pFunction)*(uint32_t*)(0x0802A800+4*5);
        Swap_Num       =  (pFunction)*(uint32_t*)(0x0802A800+4*6);
        My_Men_Copy    =  (pFunction)*(uint32_t*)(0x0802A800+4*7);
        BspInit        =  (pFunction)*(uint32_t*)(0x0802A800+4*8);
        LogSendByte    =  (pFunctionParam)*(uint32_t*)(0x0802A800+4*9);
        AppMain           = (pFunction)       *(uint32_t*)(0x0802A800+4*10);
        IsApplicationTrue = (pFunctionReturn) *(uint32_t*)(0x0802A800+4*11);
        SysTickInit    =  (SysTick)*(uint32_t*)(0x0802A800+4*12);
}

Lib.h文件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ring.h"

typedef  int (*pFunction)(void);
typedef  void (*SysTick)(uint32_t frequency,void *);
typedef void(*pFunctionParam)(char ch);
typedef uint8_t (*pFunctionReturn)(void);

extern pFunction RW_And_ZI_Init;
extern pFunction Num_Inc;
extern pFunction Num_Dec;
extern pFunction Get_Num;
extern pFunction Get_Num1;
extern pFunction Get_Num_Addr;
extern pFunction Swap_Num;
extern pFunction My_Men_Copy;
extern pFunction BspInit;
extern SysTick SysTickInit;
extern pFunctionParam LogSendByte;
extern pFunction AppMain;
extern pFunctionReturn IsApplicationTrue;

void LibLoad(void);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A:
谢谢分享,开拓了思路

网友B(2023-06-27):
lib.c中函数地址是keil内存映射的地址吗

网友C:
谢谢分享,值得学习!有个实例就好了

网友C:
谢谢分享,有实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