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60和CD4013做的11位二进制计数器

楼主(2021-08-26):
cd4060缺少Q11分频输出,从Q10输出用一个三极管倒相,输出至cd4013二分频 做成的11位二进制计数器。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网友A:
11位二进制计数器可以选择现成的CD4040

网友A:
况且CD4060的Q1,Q2,Q3,Q11输出都没有引出脚,虽然可以使用4013解决Q11输出,但作为二进制计数器还是不完整,除非你只要Q11输出的分频器,否则,不能说是二进制计数器。而CD4040的Q1-Q12的12个输出皆有引脚。是完全的12位二进制计数器,何必舍近求远,一片4040可以解决的问题用1片4060+一片4013来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况且CD4060的Q1,Q2,Q3,Q11输出都没有引出脚,虽然可以使用4013解决Q11输出,但作为二进制计数器还是不完 ...

谢谢!手里没有现成的cd4040

网友B(2021-10-16):
555+cd4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