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CD40X4字符液晶第二行前24字符不显示 附单片机程序

楼主:
求助40X4字符液晶第二行前24字符不显示,后16字符可以显示。DDRAM地址与手册上不一样。。。。

看图程序中第二行和第一行显示完全一样才对。。。。
第二行DDRAM不从0xC0 (0x80+0x40) 而是从0xA8开始的。。。。
无论输入哪个地址,第二行前24个字符都不显示。。。。。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2021-08-27):
0XC0 = 192   0X80 = 128
192 - 128 = 64
64 - 40 = 24

你把0XC0换成0XA8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XC0 = 192   0X80 = 128
192 - 128 = 64
64 - 40 = 24

第二行DDRAM不从0xC0 (0x80+0x40) 而是从0xA8开始的。。。。
无论输入哪个地址,第二行前24个字符都不显示。。。。。

网友B:
@ 黄youhui
第二行DDRAM不从0xC0 (0x80+0x40) 而是从0xA8开始的。。。。
无论输入哪个地址,第二行前24个字符都不显示。。。。。

网友C:
这个得程序,电路正确才能达到设计要求,有些 LCD 是分屏显示的

网友D:
附件没有LCD的资料也没有仿真文件,只能看到4个地址0x80,0xc0,0x90,0xd0,第一行是0x80,那么第二行是0xc0开头就没错,我现在有个离奇的想法,楼主你先将两个显示地址0xc0和0x80对调试试,也就是让第一行先显示,看看是什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附件没有LCD的资料也没有仿真文件,只能看到4个地址0x80,0xc0,0x90,0xd0,第一行是0x80,那么第二行是0xc0 ...

一样的。。已经测试了多种方法。。。
这个液晶第二行是从0xC0开始显示的。。。
但第二行DDRAM是从0xA8开始的。。。。
也就是说。从0xA8到0xBF不显示。。。
相当于战着茅坑不拉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得程序,电路正确才能达到设计要求,有些 LCD 是分屏显示的

是分屏显示
E1是第一行和第二行
E2是第二行和第三行

网友E:
我开始知道 Proteus 对这个模型MDLS40466有问题

网友E:
改成这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开始知道 Proteus 对这个模型MDLS40466有问题

试画了一个电路确实是如此

网友B:
{ROW2=C0=E7}
{ROW4=C0=E7}

可以了,这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B:
{ROW2=C0=E7}
{ROW4=C0=E7}

好像复杂的仿真结果和实物大不相同,我怎么经常实物OK, 仿真却完全乱套的

电脑里的仿真只不过是理论计算,实际应用环境有EMC,ESD,电源电压波动等等外部因素仿真是没有加到理论计算中去的。  MPU在电脑里是一个模型,也不可能和实物IC做到100%吻合。

毕竟仿真与实物还是有一点差距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好像复杂的仿真结果和实物大不相同,我怎么经常实物OK, 仿真却完全乱套的

电脑里的仿真只不过是理论计 ...

我问的是这个液晶上什么问题。。。
你告诉我,一棵树上没有俩片完全相同的叶子。。。。
答非所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