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缘栅型场效应管具体什么情况下源漏极才可互换

楼主(2021-08-27):
       今天在百度上看到一段话说绝缘栅型场管的源漏两极可互换使用,它说了一个前提条件说是在有衬底引线的情况下才可以,这个衬底引线什么意思呀?什么型号的场管才是能源漏极互换的呀?最好多介绍几种N沟道、P沟道、增强型、耗尽型的。恳求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A:
楼主所指的场效应管是早期原型器件,只能见于教科书做原理解释举例。随着制造工艺进步,这种早期平面工艺产品已遭淘汰,市面基本无售。

网友B:
楼主引用的那张图就是瞎写的,JFET源漏极可以互换,耗尽型MOSFET源漏极也可以互换。

网友C:
场效应管一开始发明出来的时候,DS两极都是可以互换的
现在工艺早就升级了,好像除了RF,音频,自动增益之类的电路还在用那种管子
其它地方的大多都是带个二极管的DS两极了,不能互换的
话说数据手册是个好东西,看一下数据手册,有二极管的不能互换
没有二极管的估计可以,但实际没有用过,知识又有限,不能肯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场效应管一开始发明出来的时候,DS两极都是可以互换的
现在工艺早就升级了,好像除了RF,音频,自动增益之类的 ...

你的知识确实很有限,增强型MOSFET就算没有寄生二极管也不可能互换S、D极,工作原理在那里呢。

网友D:
MOSFET 的漏极和源极可以互换。 MOSFET 的这种用法可以在一些反极性保护应用中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场效应管一开始发明出来的时候,DS两极都是可以互换的
现在工艺早就升级了,好像除了RF,音频,自动增益之类的 ...

多谢赐教谢谢

楼主:
多谢各位老师指导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