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栅极电压问题

楼主:
本人做了一款电路,场效应管栅极接一个电容,工作时通过按键给栅极电容充放电,控制其电压,电容没有其他泄放回路,电路中场效应管的D极电压是7V,栅极电压控制范围是约1-5V,但在工作时这个电容上的电压一直在缓慢上升,比如控制到3V,它会在没有按下按键的情况下一直缓慢上升!使得电路状态偏离设计初衷,实际我需要的是要求不变或缓慢下降。请问大佬们,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怎么避免或改善这种情况的发生?谢谢了!

网友A(2021-08-27):
场效应管栅极绝缘电阻不是无穷大,会有一定的漏电。想利用电容贮存的电荷保持场效应管工作状态是不可靠的。低门域电压场效应管的栅极漏电流约为几十u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场效应管栅极绝缘电阻不是无穷大,会有一定的漏电。想利用电容贮存的电荷保持场效应管工作状态是不可靠的。 ...

感谢回复!其实漏电使得栅极电压下降我可以接受,可它是上升,有悖于设计意图。

网友C:
有一个东西叫下拉电阻,它就是为了应付像你这种情况的
MOS不会一直给你一个理想状态的
如果C2电容漏电电流大的话,输出电压就会慢慢下降
如果C2电容漏电电流小的话,电源会从MOS管的通过D极或者是PCB板材给G极供电,输出电压就会一直上升
虽然这两者的电阻值接近无限大,但它并不是无限大
用于保存电荷控制的工艺都是不一样的,内存卡就可以长时间保存,但理论值也是100年左右..

网友D:
使用按钮放电是不准确的。 电容器可能会因栅极漏电而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东西叫下拉电阻,它就是为了应付像你这种情况的
MOS不会一直给你一个理想状态的
如果C2电容漏电电流 ...

谢谢!看来只能在电容上并一个高阻值电阻解决,或者同时再加大电容,这样就可以选择小一点的高阻电阻,前面的恒流源也得修改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使用按钮放电是不准确的。 电容器可能会因栅极漏电而充电。

谢谢解答!已决定给电容并一个高阻电阻再稍微调整其他元件参数来改善。

网友E:
多年前流行过类似的电路取代音响放大器中的音量电位器,s1音量增大,s2音量降低。

网友F:
菜鸟都会走这条路,学费是必须交的,,我以前也是碰到这个问题,MOS场管输入近似无穷大,你这样做就是一个电阻给电容充电,而PCB板介质也是有电阻的,懂嘛?所以PCB介质会有电子慢慢充到栅极,导至栅极电荷慢慢升高,你这个设计是不合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菜鸟都会走这条路,学费是必须交的,,我以前也是碰到这个问题,MOS场管输入近似无穷大,你这样做就 ...

其实PCB、MOS管、按键等等漏电那是肯定的,对电容来说漏电导致充电和漏电导致放电的数值应该大致相等,因为它们都在同等条件下(当然实际充电和放电那个占优势要看电容上电压等等情况影响),正常情况下漏电导致放电应该大于漏电导致的充电,因为电容本身也存在漏电,这个只会使得电容上的电量释放,所以理论上情况应该更偏向于放电大于充电,可事实上情况却正好相反!电容上的电压会自己升高到电源的中点电压以上!...
你对我这个电路并不了解,其实我只要增加一个高阻电阻,稍微修改一下其他参数,我这个电路就能完美实现我的预期功能,只是我发现了这个现象,想与各位大佬讨论一下,也好涨一点见识。大佬见笑了!

网友C:
如果你是想做一个按一下开或者关什么,一般这种电路都会用单稳态电路或者有锁定功能的电路,低成本的电路有专门的IC,类似于小风扇那种小IC
在这论坛更多的是用单片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是想做一个按一下开或者关什么,一般这种电路都会用单稳态电路或者有锁定功能的电路,低成本的电路有专 ...

我要健是线性变化的,只是不需要太精密而已。

网友B:
刚刚又观察了G极电容在各种电压下的电压变化情况,表现有点诡异,在G电压低时G极电压很稳定,基本看不到变化,但随G极电压升高,它的稳定性表现越来越不好,表现为电压会自发的升高,有点反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