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语言if语句及else的运用是否合理?

楼主(2021-08-27):
if(h>=v4)
{
if((h-v4)>=3)
v4=v4;
else
v4=h;
}
else
if((v4-h)>=3)
v4=v4;
else
v4=h;
这是一段将一个数h与另一个数V4进行比较,当h的值超过V4的值±3时都不要。这里我想问一下各位高手我的if语句及else的运用是否合理。

网友A:
显然不合理,如果h这个值既不大于也不小于时没有作任何处理

网友B:
倒数第二个else后面缺了花括号包住后面所有语句,导致该else变成了else if,最后一个else对应第一行的那个if。

楼主:
谢谢两位的指点

网友C:
if ((h < v4 - 3) || (h > v4 + 3))
    h = v4;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倒数第二个else后面缺了花括号包住后面所有语句,导致该else变成了else if,最后一个else对应第一行的那个i ...

if(h>=v4)
{
if((h-v4)>=3)
v4=v4;
else
v4=h;
}
else
{
if((v4-h)>=3)
v4=v4;
}
else
v4=h;

网友E:
看起来贼变扭呀。。。。。。。。。。

网友F:
if ((h < v4 - 3) || (h > v4 + 3))
     v4= h;

网友G:
按你的内容,整理逻辑后,
大概是这个意思: h 比 v4 +3 小 或者 h 比 v4 - 3 大  则  v4 = h, 否则 v4 不变,
那么,其实,应该就是这么一行代码。

if ((h > v4 - 3) || (h < v4 + 3))      v4 = h;

另外 你最后那个 } 位置不对, 应该在 v4 = h; 之后, 不然 最后那个 else 没有if 配对了。

网友H:
我的理解:
如果你的是判定一个数 h 是不是在 V4 的±3之内,即 V4的公差为±3,如没超公差就保留,超了就不要了
那么程序中只要加这个即可:
if ( (h < v4 + 3) &&(h > v4 - 3))
      v4 = h;

网友I:
给你格式化了下,你自己分析
if (h >= v4)
{
    if ((h - v4) >= 3)
        v4 = v4;
    else
        v4 = h;
}
else if ((v4 - h) >= 3)
    v4 = v4;
else
    v4 = h;

网友J:
楼主先理清一下else if 的关系,else是与最近的if 成对的

网友K:
除了第一个if对应的else,语法没错误,就是有点麻烦

网友K:
v4=v4没必要写

网友L:
if ( (h < v4 + 3) &&(h > v4 - 3))
      v4 = h;
如果你是初学,那么你可以一条条的列下来捋顺逻辑,但是你的最后一定要慢慢变成上述这个一条语句就可以解决的样子。这样才能慢慢进步。

网友M:
这波完全就是全集了,没有用的

网友N:
显然不合理的,第一个if判断只包含了第二个i判断f,没有包含第三if判断

网友O:
大家乐意帮助新手,但是,网络真的拉低了人们自己追求解决问题的动力,这种问题都要发个帖问下……

网友P(2022-01-05):
这个我也不会,最好笑是问电子技术的,这么简单也问,编出的程序有用?但一细想,自己会才偷笑,不要怪人

网友Q:
本来也想写一个程序,写完括号想了想,这么简单我还浪费时间?
这种问题你自己运行一下就知道了,连这点问题都不愿意花时间调试,或许该考虑放弃了

网友R:
你这个写法相当别扭,else会与上面第一个显式可见的if配对,所以基本语法是能用运行的,但是逻辑确实够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