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蓝牙耳机播放器(STC8G+CSRA64215+PCM5102A+TPA6130A2)

楼主(2021-08-27):
闲得慌,自己喜欢听音乐,就做一个蓝牙播放器,分享大家
就蓝牙耳机而言,一般就是这两种:
A,自带耳机的,音质好就好,不好就不好没法升级
B,不带耳机的,只有播放器,自己有升级耳机的空间,价格有二三十到上万的.......
经过上网找了好久,最终选择了这个:蓝牙模块输出IIS信号,由DAC解码,再经过耳放IC放大输出的方案,看起来很是复杂的样子,实际就是按照数据手册接起来就可以,没有什么高端的东西
单片机控制上一曲/下一曲/暂停/播放和开关机功能,因为只是听音乐,没有通话功能
单片机:STC8G1K08
蓝牙模块:CSRA64215 蓝牙模块,要IIS输出的,不要差分音频或者直接是音频输出的,一定要问清楚(不一定要用这个型号的,只要是控制一样的就可以了,而且,一般的高通音频蓝牙控制方法是大多相同的)
DAC:PCM5102A
耳放:TPA6130A2
带打板的总成本在70块左右,这个配置不低于300块的品牌播放器,音质算是对得起70块
为了适应马云家的外壳,板子画得比较小,一些不是标准元件图片也都打包在里头了,程序,电路,PCB都有,至于用到的IC的数据手册,可以到官方网站找的
在这就放一张电路图得了

网友A(2022-06-12):
谢谢分享!请问这是单片机做的可独立连接蓝牙耳机的播放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请问这是单片机做的可独立连接蓝牙耳机的播放器吗?

很久没有看这个帖子了,这是用单片机控制蓝牙模块播放的,插上耳机就在手机上播放了之前的程序有点问题,这是改进版的,已经正常使用一年多了,目前没有问题

网友B(2022-09-08):
楼主这个很不错啊,找了N久终于找了STC+蓝牙方案,感谢楼主.这下可以仔细研究学习了.

网友C(2025-06-30):
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