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20敷铜跟焊盘间隙如何设置成圆角?

楼主(2021-08-27):
在使用AD20敷铜时,发现敷铜与方形焊盘间隙形状为直角方形的,以前用17版本的间隙形状就是圆角的(只要是方形焊盘都是圆角),请问20版本要如何设置才能呈现圆角的呢?
下图为对比图:左边是AD17画的,右边是AD20画的,明显敷铜间隙形状不同。

左边AD17画的,右边AD20画的

左边AD17画的,右边AD20画的

网友A:
参数设置那里改下有行了

网友B:
在库里改,一劳永逸。或双击焊盘,修改属性,这样只是改当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设置那里改下有行了

要改哪个参数设置,大佬教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库里改,一劳永逸。或双击焊盘,修改属性,这样只是改当前的。

全局方形焊盘都是这样的直角,🥺,改库太麻烦了,有没有设置这个的选项或者规则呢,以前用17就是自动圆角的,到20就成直角了,

网友C:
双击焊盘,或右键选择属性修改,我目前没有正版20,没有安装,按照17的可以双击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击焊盘,或右键选择属性修改,我目前没有正版20,没有安装,按照17的可以双击修改

我的意思是说,焊盘就是方形的,然后敷铜包敷成圆角的,

网友D:
方形焊盘周边的敷铜还好吧,毕竟是270度。其它地方的敷铜尖角(小于180度)能变成圆角就好了,不会设置,非常关注!

网友E:
你的意思是,焊盘是方形的。但是,处理完后铺铜,在那方形焊盘周边的铺铜是圆角的是吧? 其实,只要阻焊油墨不上焊盘也没问题。如果要修正,就在铺铜设置里面改铺铜规则就行啊。现在更新版本后很多地方的都不一样了,自己摸索下应该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