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写返回值出现extraneous return value(无关返回值)

楼主(2021-08-27):
用的是iccavr,我复制粘贴别的有返回值程序下来没问题,自己写一个就不行

楼主:
这个情况,通常是:定义函数时返回值类型规定为void(空类型)了,而函数里面return语句里的返回值却写了一个不是空类型的数据或表达式(例如整数类型)。编译程序无法把非空类型的数据转换为空类型,所以给出了报警。
这种情况,不写return语句即可。或者也可以写一个return但后面再不写任何表达式而直接一个分号,就行了。
如果您编的子程序本来就是该有返回值的,那么前面定义返回类型就不可以用void。然后,函数里面的return后的表达式类型应该和前面规定的一致,或者虽不一致但编译程序可以自动转换的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