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号4-20MA怎么显示对应到-500000到1000000,自己写的程序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楼主(2021-08-27):
getdata=adc0832(0);
temp=((long)getdata*1.0*50000/255/25)-400;//采集的电流信号
if(temp<=530)//负数
{
        temp=500000-temp*1500000/1600;
        fuhao=1;
}
else//正数
{
        temp=temp*1500000/1600-500000;
        fuhao=0;

楼主:
有大神可以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大神可以帮忙解答下,谢谢

代码不全
硬件外设是怎样又不知道
显示预期是什么,结果是什么又不说
怎么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不全
硬件外设是怎样又不知道
显示预期是什么,结果是什么又不说

采集的电流信号4-20MA,转换成显示-500000-1000000,temp就是采集的电流值,怎么对应成-500000-1000000显示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采集的电流信号4-20MA,转换成显示-500000-1000000,temp就是采集的电流值,怎么对应成-500000-1000000显 ...

adc0832(0);出来的值范围又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采集的电流信号4-20MA,转换成显示-500000-1000000,temp就是采集的电流值,怎么对应成-500000-1000000显 ...

显示值=93750*temp-875000,temp就是采集的电流值。

网友C:
楼上已经有人给你答案了
是什么方面的数据,有没有必要-500000到1000000这么大范围?
一个8位ADC最大的数据就是255,它对应到-500000到1000000
暂时认为你这个数据是合理的
那么4mA的时候对应的就是-500000,而20mA对应的是1000000,你还要它们是对应的,好就并不是放大多少倍的问题了,
-500000=m*(4mA)+b
1000000=m*(20mA)+b
最后,得出的公式是:93750*temp-8750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已经有人给你答案了
是什么方面的数据,有没有必要-500000到1000000这么大范围?
一个8位ADC最大的数据 ...

谢谢耐心指导,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0832(0);出来的值范围又是多少?

这个范围是0-25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值=93750*temp-875000,temp就是采集的电流值。

太感谢了,您的指导。谢谢

网友D:
初中数学题,不是直接放大

楼主:
已完贴,感谢大家的指导,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