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7最右边库怎么显示不了元器件,只能显示封装图?

楼主(2021-08-27):
AD17最右边库怎么只能显示封装图,元器件图显示不出来,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上图是我的显示不出来,像下图这种的显示出来的

网友A:
软件在运行什么自然会显示什么了

网友B:
你这个截个局部图,不太好看出来的

网友C:
鼠标指针点那个”3D“,点一下就出现元器件图了

网友D:
点liabreries 看到软件右侧的向下小箭头了么,旁边有... ,点开 勾选 component,有个前提是你要安装过完整的原件库和封装库,只能帮你到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在运行什么自然会显示什么了

什么都没运行,正常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点liabreries 看到软件右侧的向下小箭头了么,旁边有... ,点开 勾选 component,有个前提是你要安装过完整 ...

这个试过了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