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LCD1602只亮不显示 如何排查故障?

楼主:
求大佬帮忙看看,源程序在附件,太多了,发不出去,谅解一下。
原理图在附件
图1是学长做的成品,图二是我现在做的
改过一次LCD的rs,rw接口,互换了一下,还是不行,请大佬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原理图.~(1).sch.Zip

网友A(2021-08-28):
数码管亮了,LED 也亮了。学习板端口设置好了么?还有对比度调好才行

网友B:
可能产生的问题如下:
1、I/O口与LCD的数据口方向焊反
2、LCD的RS、RW、E的控制I/O口在程序编辑时定义错误
3、程序错误
只要这三点做对了是绝对没问题的

网友C:
这个普中开发板,你先用普中开发板赠送的历程,测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显示,如果能显示,那可以说明开发板是好的,就是你程序问题,之后再检查你的程序。

网友D:
你首先得确定你的LCD数据口是和图一是一样的。其次保证你的你的LCD显示的对比度设置是否合理。

网友E:
尝试调整对比度,看看是否有任何不同。

网友F:
你这个亮,只表示背光接对了,程序正确且适用的前提下可能数据线全错或部分错。

网友G:
你的 背光的亮的有点不正常,你要确认一下是不是线接的有问题,或者可能是lcd有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的 背光的亮的有点不正常,你要确认一下是不是线接的有问题,或者可能是lcd有问题

线没问题,lcd也换过一个,还是这个样子

网友I:
这两个帖子 LCD1602显示℃ 这种自定义符号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685-1.html
LCD1602液晶最新资料 说明了具体的时间要求 http://www.51hei.com/bbs/dpj-205768-1.html

网友J:
1.背光没问题
2.电压是否异常?有些LCD背光和逻辑电压不一样(这个开发板出场调好的)
3.对比度脚是否调好(同样是调好的)?
4.抓下时序和管脚是否错位
5.是否虚焊

网友K:
数码管和LED亮了的话说明硬件没什么问题,应该检查发送给LCD1602的数据正确吗,然后看看控制引脚对吗

网友L:
首先看引脚对应是不是对的,再看程序有没有错误,都没有的话,看下调节显示对比电位器,

网友M:
背光确实不正常,如果怀疑模块有问题可以换一个,如果模块没问题,那就是引脚定义,代码错误了。1602这种模块属于最最初级的应用了,建议别动放过这个自己调试发现问题的宝贵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