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问题,刷新时间的时候秒钟不动?晶振没有起振吗?

楼主(2021-08-28):
买了一个ds1302模块,能写进去时间,也能读出来时间,无论程序怎么改,刷新时间的时候秒钟都是不动,调试的过程中搬弄过模块上面那个晶振,是不是把晶振搞坏了,然后晶振不起振了。

网友A:
这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建议先补焊一下周边电路,换一个32768的晶振

网友B:
有示波器的话,可以量一下32768晶体1脚对地的波形,不起振的话应该默认是800mv左右,并且无周期振动波形

网友C:
80地址位确实的写入00后,读出来也确认是00的话,如果时钟始终不走,确认以下几点。

换个晶振,然后严格按整手册上,晶振直接焊接2,3脚,不要给晶振加什么电容电阻。也不要画蛇添足给晶振外壳接地。晶振焊接时间不要超过3秒。先让钟走起来再考虑其他的。

网友D:
1,先确定晶振有没有坏:写入初始化,启动,然后开始读取时间,秒不管,过个一两分钟,看分有没有跑,如果分是按照正常的分走动的,那就说明晶振和DS1302是正常工作的,就要看你软件的问题了
2,有晶振的话,就换一个试一下,没有的话,上网买,反正几分钱一个的
至于那两个电容接不接的,并不重要,DS1302没有专用的仪器来调节的话,是很难跑得准时的
有条件就换个DS3231或者RX8025这种已经校正过的时钟IC,一年误差一般不会超过2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