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PID温控系统源程序 18b20,硬件验证通过

楼主(2021-08-28):
引脚说明:
//定义MCU与LCD的接口
/*******************************
*D4---->PB8
*D5---->PB5
*D6---->PB6
*D7---->PB7
*RS---->PA8
*RW---->PA11
*EN---->PA12

LCD1602
VCC---->5V
GND---->GND
VO----->接对比度调节滑动变阻器- -->GND
LED+ -->5v
LED- -->GND

PWM输出(12703半导体制冷片)
4A电机pwm驱动芯片
*制冷IN1---->PB10
*加热IN2---->PB11

18B20数字温度传感器
18B20OUT---->PB9
按键

KEY1---->PB12
KEY1---->PB13
KEY1---->PB14

AT24C16
1(A0)---->GND
2(A1)---->GND
3(A2)---->GND
4(GND)---->GND
4(SDA)---->PC13---->4.7K(R)---->VCC
6(SCL)---->PC14---->4.7K(R)---->VCC
7(WP)---->GND---->104(C)---->VCC
8(VCC)---->VCC

功能说明:通过18B20检测温度,通过pwm输出来调节控温,未进行精准pid调试,恒温时间大约在5min左右。
2021.8.25 :基本程序编写完成。
2021.8.26:修改程序,既可以制热也可以制冷。
2021.8.27:加入24c16用于存储设定温度和模式,优化lcd显示。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incrementpid.h"
#include "usart.h"
//增量式PID
PID pid;
u8 T_mode=1;//制冷(1)制热(0)模式切换
void PIDParament_Init()  //
{
    pid.choose_model = MODEL_PID;//调节模式
    pid.T=500;                //采样周期,定时器使用1ms,则最小执行PID的周期为500ms
    pid.set =25;            //用户设定值,摄氏度
    pid.Kp=0.6;                //比例系数
    pid.Ti=100.0;                //微分系数常数ms
    pid.Td=20.0;                //积分时间常数ms
    pid.OUT0=0;                //一个维持的输出
    pid.pwmcycle = 1999;    //PWM的周期
}

void pid_calc()  //增量式PID调节函数
{
  float dk1;float dk2;
  float t1,t2,t3;

    if(pid.Tdata < (pid.T))  //最小计算周期未到
     {
            return ;
     }
    pid.Tdata = 0;

    pid.En=pid.set-pid.curr;  //本次误差
    dk1=pid.En-pid.En_1;   //本次偏差与上次偏差之差
    dk2=pid.En-2*pid.En_1+pid.En_2;

   t1=pid.Kp*dk1;                            //比例

    t2=(pid.Kp*pid.T)/pid.Ti;      //积分
    t2=t2*pid.En;

    t3=(pid.Kp*pid.Td)/pid.T;        //微分
    t3=t3*dk2;

    switch(pid.choose_model)
     {
         case MODEL_P:     pid.Dout= t1;           printf("使用P运算\r\n") ;
             break;

         case MODEL_PI:  pid.Dout= t1+t2;          printf("使用PI运算\r\n") ;
             break;

         case MODEL_PID: pid.Dout= t1+t2+t3;       printf("使用PID运算\r\n") ;
             break;
     }

if(T_mode==0)//制热PID调节
{
        pid.currpwm+=pid.Dout;  //本次应该输出的PWM
    printf("PID算得的OUT:\t%d\r\n",(int)pid.currpwm) ;

        /*判断算出的数是否符合控制要求*/
    if(pid.currpwm>pid.pwmcycle)            //算出的值取值,肯定是在0-pid.pwmcycle之间,不然的话PWM怎么输出
    {
      pid.currpwm=pid.pwmcycle;
    }
    if(pid.currpwm<0)
    {
     pid.currpwm=0;
    }
        TIM_SetCompare4(TIM2,pid.currpwm);        //pwm输出函数
        TIM_SetCompare3(TIM2,0);        //pwm输出函数
    printf("实际输出使用的OUT:\t%d\r\n",(int)pid.currpwm) ;
}
else if(T_mode==1)//制冷PID调节
{
          pid.currpwm+=pid.Dout;  //本次应该输出的PWM

      printf("PID算得的OUT:\t%d\r\n",(int)pid.currpwm) ;

    if(-pid.currpwm>pid.pwmcycle)//算出的值取值,肯定是在0-pid.pwmcycle之间,不然的话PWM怎么输出
    {
        pid.currpwm=-pid.pwmcycle; //pwm最大宽度

    }
    if(pid.currpwm>0)//当前的pwm宽度
    {
        pid.currpwm=0;

    }
        TIM_SetCompare3(TIM2,-pid.currpwm);        //pwm输出函数
    TIM_SetCompare4(TIM2,0);
    printf("实际输出使用的OUT:\t%d\r\n",(int)pid.currpwm) ;
}

    pid.En_2=pid.En_1;
    pid.En_1=pid.En;
}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pwmout.h"
#include "key.h"
#include "timer3.h"
#include "incrementpid.h"
#include "24cxx.h"

//float TM1;//存储温度值
//s8 set_temp=30;//设定温度

uint8_t ucDs18b20Id[8];//存储18b20数据
u8 i;//循环读取18b20ID次数
u8 a,b,c=0;//lcd循环显示
u16 pwmval23=0,pwmval24=0;//占空比调节
u8 cle_pwm1,cle_pwm2;//清除pwm显示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CD_init();//lcd1206初始化
PWM_Out_Init();        // 定时器输出pwm初始化
KEY_Input_Init();//GPIO IN初始化
TIM3_Init(999,71); ////TIM2 1ms中断
PIDParament_Init() ;//增量式PID初始化
AT24CXX_Init();//初始化IIC接口

TIM_SetCompare3(TIM2,0);        //pwm输出函数
TIM_SetCompare4(TIM2,0);        //pwm输出函数

LCD_set_xy(1,2);//写位置
LCD_write_data('T');        //写数据
LCD_write_data('E');        //写数据
LCD_write_data('M');        //写数据
LCD_write_data('P');        //写数据
LCD_write_data(':');        //写数据
LCD_set_xy(1,1);//写位置
LCD_write_data('P');        //写数据
LCD_write_data('W');        //写数据
LCD_write_data('M');        //写数据
LCD_write_data(':');        //写数据

while( DS18B20_Init() )        //DS18B20初始化
{
printf("no ds18b20 exit\r\n");//初始化DS18B20,不初始化就等待这里?
delay_ms(500);
break;
}

DS18B20_ReadId(ucDs18b20Id); //读取18b20的ID
//LCD_write_cmd(0x0f);//写命令

         for(i = 0;i < 8;i ++)
    {
     printf("DS18B20[%d] ID:%d \r\n ",i,ucDs18b20Id[i]); //读取18b20的ID
    }

while(AT24CXX_Check())//检测不到24c02
        {
                printf("检测不到24cXX\r\n") ;
                delay_ms(1000);
                break;
        }

pid.set=AT24CXX_ReadOneByte_minus(0);//设定温度数据读取,在AT24CXX指定地址读出一个数据
T_mode=AT24CXX_ReadOneByte(4);//模式数据读取,在AT24CXX指定地址读出一个数据

        while(1)
                {
/************************温度设定*****************************************/

                if( KEY_Scan(0,KEY1)){pid.set++;AT24CXX_WriteOneByte_minus(0,pid.set);/*在AT24CXX指定地址写入一个数据*/}
                if( pid.set>125)pid.set=125;

                if( KEY_Scan(0,KEY2)){T_mode=!T_mode;AT24CXX_WriteOneByte(4,T_mode);/*在AT24CXX指定地址写入一个数据*/}//制冷制热模式切换

                if( KEY_Scan(0,KEY3)){pid.set--;AT24CXX_WriteOneByte_minus(0,pid.set);/*在AT24CXX指定地址写入一个数据*/}
                if( pid.set<-55)pid.set=-55;
/********************pwm输出**********************************************/

        pid_calc() ;//增量式PID调节函数

/*********************制冷制热模式显示****************************/
                LCD_set_xy(16,1);//写位置
                if(T_mode==1)//制冷
                        {
                        LCD_write_data('L');        //写数据
                        cle_pwm1=1;

                        }
                else//制热
                   {
                        LCD_write_data('H');        //写数据
                        cle_pwm2=1;
                   }

                 if(cle_pwm1&&cle_pwm2)
                 {
                        LCD_set_xy(5,1);//写位置
                        LCD_write_data(' ');        //写数据
                        LCD_write_data('0');        //写数据
                        LCD_write_data('0');        //写数据
                        LCD_write_data('0');        //写数据
                        LCD_write_data('0');        //写数据
                        cle_pwm1=0;
                        cle_pwm2=0;
                 }
/*********************pwm输出显示在lcd1602上****************************/

                //if(pid.currpwm<0)//制冷
            if(T_mode==1)//制冷
                {
                pwmval23=-pid.currpwm;
                memset(Data_Partition,0x30,sizeof(Data_Partition));//初始化数组
                conversion(pwmval23);//将数据拆分方便写入lcd1602
                LCD_set_xy(5,1);//写位置
                LCD_write_data('-');        //写数据
                LCD_write_data(Data_Partition[3]);        //写数据
                LCD_write_data(Data_Partition[2]);        //写数据
                LCD_write_data(Data_Partition[1]);        //写数据
                LCD_write_data(Data_Partition[0]);        //写数据

                }

                //else if(pid.currpwm>0)//制热
                else if(T_mode==0)//制冷
                {
                pwmval24=pid.currpwm;
                memset(Data_Partition,0x30,sizeof(Data_Partition));//初始化数组0x30 LCD的字符0
                conversion(pwmval24);//将数据拆分方便写入lcd1602
                LCD_set_xy(5,1);//写位置
                LCD_write_data('+');        //写数据
                LCD_write_data(Data_Partition[3]);        //写数据
                LCD_write_data(Data_Partition[2]);        //写数据
                LCD_write_data(Data_Partition[1]);        //写数据
                LCD_write_data(Data_Partition[0]);        //写数据

                }

/*****************设定温度显示在lcd1602上********************************/

                        if(pid.set>=0)        //lcd1602显示设定温度
                  {
                   b=Data_Line(pid.set);//获取显示数据位数
                   conversion(pid.set);//将数据拆分方便写入lcd1602

                   LCD_set_xy(13,2);//写位置
                   LCD_write_data(' ');        //清除“-”        号

                        LCD_set_xy(14,2);//写位置
                        for(a=0;a<b+1;a++)        //清空显示数据
                        {
                        LCD_write_data(' ');        //写数据
                        }

                        LCD_set_xy(14,2);//写位置
                        for(a=0;a<b;a++)        //整数部分显示,不限长度
                        {
                        LCD_write_data(Data_Partition[b-a-1]);        //写数据
                        }
                  }

/****************************************************************/
                  else if(pid.set<0)        //lcd1602显示设定温度
                  {
                   b=Data_Line(-pid.set);//获取显示数据位数
                   conversion(-pid.set);//将数据拆分方便写入lcd1602

           LCD_set_xy(13,2);//写位置
                   LCD_write_data('-');        //显示“-” 号

                        LCD_set_xy(14,2);//写位置
                        for(a=0;a<b+1;a++)        //清空显示数据
                    {
                        LCD_write_data(' ');        //写数据
            }

                        LCD_set_xy(14,2);//写位置
                        for(a=0;a<b;a++)        //整数部分显示,不限长度
                    {
                        LCD_write_data(Data_Partition[b-a-1]);        //写数据
            }

                  }

/**************************温度显示在lcd1602*****************************************/

                 pid.curr=DS18B20_GetTemp_MatchRom ( ucDs18b20Id ); //读取18b20温度数据
                 if(pid.curr>=0)        //lcd1602显示温度
                {

                b=Data_Line(pid.curr*100);//获取显示数据位数
                conversion(pid.curr*100);//将数据拆分方便写入lcd1602

//                        LCD_set_xy(6,2);//写位置
//                        for(a=0;a<b+2;a++)        //清空显示数据
//                    {
//                        LCD_write_data(' ');        //写数据
//                        }

                        LCD_set_xy(6,2);//写位置
                        for(a=0;a<b-2;a++)        //整数部分显示,不限长度
                    {
                        LCD_write_data(Data_Partition[b-a-1]);        //写数据
            }
                        if(pid.curr<1)
                        {
                        LCD_write_data('0');        //写数据
                        }
                        LCD_write_data('.');        //写数据

            for(a=2;a>0;a--)        //小数部分显示
                    {
                        LCD_write_data(Data_Partition[a-1]);        //写数据
            }
                }
/******************************************************************************/
                else if(pid.curr<0)        //lcd1602显示温度
                {
……………………

代码工程51hei附件下载:
PID控制-STM32F103C8T6

楼主:
按钮作用:从左到右,温度-,模式切换(制冷/制热),温度+

楼主:
图片未完全显示,详细请点击图片

楼主:
18b20输出引脚接4.7k电阻后接vcc

网友A(2023-05-31):
刚好学到,下载看看

网友B(2023-10-16):
引用 楼主:
18b20输出引脚接4.7k电阻后接vcc

兄弟你还在吗,想请教请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