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控制74HC595,74HC138双色16x16点阵屏循环显示汉字

楼主:
对应德飞莱的16x16 LED点阵, 这个点阵有两种型号, 一种是单色, 一种是双色, 双色多一个IO口
背面元件图, 这个是单色的, 有几个焊盘是空的, 另外8x8LED的引脚也有部分是空的. 双色的焊盘和LED点阵引脚都是满焊的

用89C51去驱动, 主要是通过74HC595和74HC138这两个逻辑芯片
* 74HC138负责行扫描, 每次时钟中断会扫描其中一行, 这行的位置是由ABCD这4个脚控制的, 对应了两片74HC138, 每片控制8个行, 通过P0.0-P0.1, 可以让指定的行显示
* 74HC595负责准备当前行上的数据, 这个数据有16bit所以是两个字节, 对应每个汉字, 有16x16个点, 就是16个2字节, 每次时钟中断就将这2个字节的内容送到74HC595上去, 同样是两片74HC595, 每片负责8个bit, 走的是SPI类型的串行输入-锁存-并行输出的方式

接线方式
        R1        => P2.4 红色数据信号
        D         => P0.3
        C         => P0.2
        B         => P0.1
        A         => P0.0 A-D用于控制16行,通过2路 HC138 控制
        LATCH     => P2.6 锁存
        SCK       => P2.5 时钟
        G1        => P0.4 绿色数据信号, 如果使用单红色屏此信号无需连接
        OE        => P2.1 可以用IO引脚PWM控制亮度, 或者使用此引脚控制拖尾现象
        +5V       => 5V
        GND       => GND

上位机代码(STC89C52RC), 只要是12T的STC单片机都可以

#include<reg52.h>

sbit G1    = P0^4;       //数据引脚,屏上标识G1
sbit OE    = P2^1;       //使能引脚,屏上标识EN/OE
sbit R1    = P2^4;       //数据引脚,屏上标识R1
sbit T_CLK = P2^5;       //时钟引脚,屏上标识CLK
sbit T_STR = P2^6;       //锁存引脚,屏上标识LATCH

unsigned char pos=0;

unsigned char tab[8];
unsigned char DIS[]={0,1,2,3,4,5,6,7,8,9,10,11,12,13,14,15};//行数据

/*-----------------------------------------------
             16x16汉字取模数据
------------------------------------------------*/
unsigned char code hztest[][32]=    //二维数组, 每个汉字32个字节
{
/*--  文字:  电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F8,0x3F,0x08,0x21,0x08,0x21,0x08,0x21,0xF8,0x3F,
0x08,0x21,0x08,0x21,0x08,0x21,0xF8,0x3F,0x0A,0x21,0x02,0x01,0x02,0x01,0xFE,0x00,

/*--  文字:  子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F8,0x7F,0x10,0x00,0x20,0x00,0x40,0x00,0x80,0x01,0x00,0x01,0xFE,0xFF,
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5,0x00,0x02,

/*--  文字:  工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FC,0x7F,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
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FE,0xFF,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程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8,0xFC,0x1D,0x04,0xF1,0x04,0x11,0x04,0x11,0xFC,0xFD,0x00,0x10,0x00,0x30,
0xFE,0x39,0x20,0x54,0x20,0x54,0xFC,0x91,0x20,0x10,0x20,0x10,0xFE,0x13,0x00,0x10,

/*--  文字:  信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40,0x08,0x20,0x08,0xFE,0x0B,0x00,0x10,0x00,0x10,0xFC,0x31,0x00,0x30,0x00,0x50,
0xFC,0x91,0x00,0x10,0x00,0x10,0xFC,0x11,0x04,0x11,0x04,0x11,0xFC,0x11,0x04,0x11,

/*--  文字:  息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1,0x00,0x02,0xF0,0x1F,0x10,0x10,0xF0,0x1F,0x10,0x10,0xF0,0x1F,0x10,0x10,
0xF0,0x1F,0x10,0x10,0x00,0x01,0x84,0x08,0x92,0x48,0x12,0x48,0xF0,0x87,0x00,0x00,

/*--  文字:  科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0,0x08,0x10,0x1D,0x90,0xF0,0x90,0x10,0x10,0x10,0x10,0xFD,0x90,0x10,0x90,0x38,
0x10,0x34,0x1E,0x50,0xF0,0x53,0x10,0x9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

/*--  文字:  学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8,0x22,0x08,0x11,0x10,0x11,0x20,0x00,0xFE,0x7F,0x02,0x40,0x04,0x80,0xE0,0x1F,
0x40,0x00,0x80,0x01,0xFE,0xFF,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5,0x00,0x02,

};

/*-----------------------------------------------
             向595写入一个字节, 红色
------------------------------------------------*/
void Input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 = 8; i > 0; i--)
  {
    R1 = !(dat & 0x01);
    T_CLK = 0;
    T_CLK = 1;
    dat = dat >> 1;
  }
}

/*-----------------------------------------------
             向595写入一个字节, 绿色
------------------------------------------------*/
void InputByteG(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 = 8; i > 0; i--)
  {
    G1 = !(dat & 0x01);
    T_CLK = 0;
    T_CLK = 1;
    dat = dat >> 1;
  }
}

/*-----------------------------------------------
             向595写入两个字节 双色
------------------------------------------------*/
void Input2Byte(unsigned  char DataR1, unsigned  char DataG1) //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
  for(i=8; i>0; i--)
  {
    R1 = !(DataR1&0x01);
    G1 = !(DataG1&0x01);
    T_CLK = 0;
    T_CLK = 1;
    DataR1 = DataR1 >> 1;
    DataG1 = DataG1 >> 1;
  }
}

/*-----------------------------------------------
            初始化定时器,做为动态扫描
------------------------------------------------*/
void Init_Timer1(void)
{
  TMOD |= 0x10;
  EA=1;                      //总中断使能
  ET1=1;                     //定时中断使能
  TR1=1;                     //打开定时器开关
}

/*-----------------------------------------------
                      主程序
------------------------------------------------*/
main()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a;
  Init_Timer1(); //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
    for(i = 0; i < 1000; i++); // 延时
    a++;
    if(a == 8) a = 0; // 汉字循环
    pos = a;
  }
}

/*-----------------------------------------------
             定时器执行动态扫描
------------------------------------------------*/
void Timer1_isr(void) interrupt 3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 j;
  unsigned char i;
  TH1=0xff;                // 重装初值
  TL1=0;

  T_STR=0;    // 锁存释放
  for(j = 0; j < 1; j++) //取当前汉字在i位置的2个字节,数据传输完成后锁存输出
        {
    InputByte(hztest[j+pos][i]);
    InputByte(hztest[j+pos][i+1]);
        }
  OE = 1;    // 关闭屏幕, 如果没有使用该引脚控制则会出现拖影现象
  T_STR=1;   // 锁存有效, 此时一行的数据显示到屏上

  P0 = DIS[count] | 0xF0; //低4位对应P0.0-P0.3, 通过HC138 4-16译码器, 循环扫描其他15行
  OE = 0;    // 打开屏幕
  count++;

  i += 2;    // 当前汉字下一位置
  if(count == 16) count = 0;
  if(i == 32) i = 0;
}

网友A(2021-12-25):
程序注释,讲解比较细致,编程逻辑性好。学习了有提高。谢了。

网友B(2022-01-26):
这个先留个脚印方便再找

网友C:
i学习下,准备自己有时间也整一套试试!!

网友D(2023-04-04):
楼主写的非常好,对我很有启发

网友E:
我看着照片上显示的字是错误的吧?

网友F(2023-06-26):
学习到了,感谢大佬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