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怎样才能用Proteus仿真出按键抖动的波形呀?

楼主(2021-08-28):
     今天用软件画了一个小图,一个电源一个LED小灯一个按键还有电源地组成,我想查看按键按下时抖动的波形图,我该用什么仿真呀?是交互式还是图表式仿真?我技术不行总搞不出来求老师指教在这里先谢谢啦

网友A:
按键的抖动是随机的也因人而异,如何仿的到!

网友B:
单片机玩了五年,到现在还不会用Proteus,之前安装过一回,太难用了,找个电阻都找不到,现在是电脑连着开发板,代码写完就烧录,5秒钟的事的

网友C:
按钮或按键去抖动过程可能无法模拟,因为它是一个随机物理过程,需要数学模型来描述该过程。

楼主:
多谢老帅们指教

网友D:
仿真都是理想情况下的,如果你想要看到按键的抖动可以使用示波器抓取抖动波形,如果你真的要在仿真里面看到抖动可以尝试修改仿真参数,让按键的按下有延时即可,或者加上RC电路延时电压下降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仿真都是理想情况下的,如果你想要看到按键的抖动可以使用示波器抓取抖动波形,如果你真的要在仿真里面看到 ...

您所说的是编辑按钮属性Swiching  time这个参数吗?但仿真还没效果呀最起码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