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话拨号显示系统的程序设计 保存到数组里的电话号码如何退格?

楼主(2021-08-28):
设计一模拟电话拨号时的电话键盘及显示装置,把电话键盘拨出的电话号码及其他信息,显示在LCD显示屏上。电话键盘共12个键,除了0~9的10个数字键外,还有
“*”键用于删除最后输入的1位号码的功能;“#”键用于清除显示屏上所有的数字显示。此外还要求每按下一个键,蜂鸣器要发出声响,以表示按下该键。显示信息共2行,第1行为设计者信息,第2行显示所拨的电话号码。
   本例的电话拨号键盘采用4×3矩阵键盘,共12个键。拨号号码显示采用LCD 1602 液晶显示模块。因此涉及了单片机与4×3矩阵式键盘以及与16×2的液晶显示屏的接口设计,还有各种驱动程序的编制。液晶显示屏采用LCD1602 (即Proteus中的LM016L)。

目前其他功能都实现了,只有*键的退格功能还没加上去,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如何实现吧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h"

#define GPIO_KEY P1        //按键
sbit beep=P1^5;            //蜂鸣器地址
unsigned char KeyValue;    //用来存放读取到的键值
unsigned char KeyState;    //用来存放按键状态

unsigned char PuZh[]="   XXX   Design ";  // 设计者信息
unsigned char  dat[]="1234567890";
unsigned char  clear[]="           ";
unsigned char tel[11];     //用来存放输入的电话号码
unsigned char head[]="TEL:";

void Delay10ms();          //延时50us
void KeyDown();                         //检测按键函数
void Int0Init();           //中断函数
void start();              //初始界面

int N;   //输入的电话号码位数
int i;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Int0Init(); // 设置外部中断 0

        LcdInit();  //显示屏初始化
        start();    //初始界面
//        int a=0;
        KeyState=0;

        while(1)
        {
                KeyDown();

                if(KeyState)
                {
                        KeyState=0;

                        while(1)                                          //进入显示循环
                {
                                                        while(1)
                                        {
                                                LcdWriteCom(0x80+0x40+5);          //显示第一位
                                                           KeyValue =tel[0];
                                                     LcdWriteData(dat[KeyValue]);
                                                                 Delay10ms();
                                                           if(N==0)
                                                           break;
                                                LcdWriteCom(0x80+0x40+6);          //显示第二位
                                                           KeyValue =tel[1];
                                                                 LcdWriteData(dat[KeyValue]);
                                                                 Delay10ms();
                                                                 if(N==1)
                                                                 break;
                                                LcdWriteCom(0x80+0x40+7);         //第三位
                 KeyValue =tel[2];
                                                                 LcdWriteData(dat[KeyValue]);
                                                                 Delay10ms();
                                                                 if(N==2)
                                                                 break;
                                          LcdWriteCom(0x80+0x40+8);         //4
                                                                 KeyValue =tel[3];
                                                     LcdWriteData(dat[KeyValue]);
                                                                 Delay10ms();
                                                                 if(N==3)
                                                                 break;
                                          LcdWriteCom(0x80+0x40+9);         //5
                                                                 KeyValue =tel[4];
                                                           LcdWriteData(dat[KeyValue]);
                                                                 Delay10ms();
                                                                 if(N==4)
                                                                 break;
                                    LcdWriteCom(0x80+0x40+10);         //6
                                                                 KeyValue =tel[5];
                                                           LcdWriteData(dat[KeyValue]);
                                                                 Delay10ms();
                                                                 if(N==5)
                                                                 break;
                                          LcdWriteCom(0x80+0x40+11);         //7
                                                                 KeyValue =tel[6];
                                                     LcdWriteData(dat[KeyValue]);
                                                                 Delay10ms();
                                                                 if(N==6)
                                                                 break;
                                          LcdWriteCom(0x80+0x40+12);         //8
                                                                 KeyValue =tel[7];
                                                     LcdWriteData(dat[KeyValue]);
                                                                 Delay10ms();
                                                                 if(N==7)
                                                                 break;
                                                LcdWriteCom(0x80+0x40+13);         //9
                                                                 KeyValue =tel[8];
                                                           LcdWriteData(dat[KeyValue]);
                                                                 Delay10ms();
                                                                 if(N==8)
                                                                 break;

                                          LcdWriteCom(0x80+0x40+14);         //10
                                                                 KeyValue =tel[9];
                                                           LcdWriteData(dat[KeyValue]);
                                                                 Delay10ms();
                                                                 if(N==9)
                                                                 break;
                                          LcdWriteCom(0x80+0x40+15);         //11
                                                                 KeyValue =tel[10];
                                                           LcdWriteData(dat[KeyValue]);
                                                                 Delay10ms();
                                                                 if(N==10)
                                                                 break;

//          LcdWriteCom(0x80+0x40+a+5);         //
//                                                           KeyValue=tel[N];
//                 LcdWriteData(dat[KeyValue]);
//                                                                 Delay10ms();
//
//                                                                 if(N==a)
//                                                                 {a++;
//                                                                         break;}

                                }

                                        if(GPIO_KEY!=0xf0)                 //按键再次按下退出循环
                                                        {        Delay10ms();if(GPIO_KEY!=0xf0) break;}
          }
        N++;
    }
        }
}
/*******************************************************************************
* 函 数 名         : KeyDown
* 函数功能                   : 检测有按键按下并读取键值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KeyDown(void)
{
        char a;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
        {
                Delay10ms();
                if(GPIO_KEY!=0x0f)
                {
                        KeyState=1;
                        //测试列
                        GPIO_KEY=0X0F;
//                         Delay10ms();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1;break;
                                case(0X0d): KeyValue=2;break;

                        }
                        //测试行
                        GPIO_KEY=0XF0;
                        Delay10ms();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3;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6;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9;break;
                        }
                        //LcdWriteData(dat[KeyValue]);
                        tel[N]=KeyValue;

                        if(KeyValue==11)  //清屏
                {
                        N=0;
      for (a = 0; a < 11; a++)
      tel[a] = '\0' ;            //清空数组

                        LcdWriteCom(0x01);
                        start();
                }
//                if(KeyValue==10)  //退格
//                {
//
//
//                }

                        while((a<50)&&(GPIO_KEY!=0xf0))         //检测按键松手检测
                        {
                                Delay10ms();
                                a++;
                        }
                        a=0;
                }
        }
}
/*******************************************************************************
* 函 数 名         : start()
* 函数功能                   : 显示初始界面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start()
{
        for(i=0;i<16;i++)
        {
                LcdWriteData(PuZh[i]);        //设计者信息
        }
        LcdWriteCom(0x80+0x40);
        for(i=0;i<4;i++)
        {
                LcdWriteData(head[i]);
        }
}
/*******************************************************************************
* 函 数 名         : Delay10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0ms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
***************
* 函 数 名 : Int1Init()
* 函数功能 : 设置外部中断 1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
void Int0Init()
{
//设置 INT0
IT0=1;//跳变沿出发方式(下降沿)
EX0=1;//打开 INT0 的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

/****************************************************************
***************
* 函 数 名 : Int0() interrupt 0
* 函数功能 : 外部中断 0 的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 0 的中断函数
{
                Delay10ms();
                if(GPIO_KEY!=0x0f)  //如果有按键按下
                {
                        beep=~beep;         //蜂鸣器发声
            Delay10ms();

                }
}

网友A:
for (a = 0; a < 10; a++)
      tel[a] =  tel[a+1] ;

tel[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 (a = 0; a < 10; a++)
      tel[a] =  tel[a+1] ;

会出现乱码

网友B:
楼主这个3*4矩阵键盘不可以按4*4矩阵键盘代码套用,因为蜂鸣器占用了P1.5,所以读P1矩阵键盘状态时要把P1.5状态屏蔽。否则会乱套。

测试程序

网友A:
对不起,没看全你的代码就回覆了

重看一次你的代码
你的基本逻辑是按多下显示多少位
退格这动作与你的基本逻辑有很大的冲突
如要加入退格就要大改你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不起,没看全你的代码就回覆了

重看一次你的代码

请问如何改

网友A:
有点复杂
dat[]="1234567890 "//在第10位加空格(Space)
tel里先放一堆10(对应dat[]里的空格)
每次按键,把对应键值(0~9)放进tel[N],并N++
如果按键不是0~9, 就不要放进tel,不要动N
如果按键是11, 就tel[--N] = 10;

再显示一遍tel[0]到tel[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