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单片机继电器电路不工作?

楼主:
屏幕截图 2021-08-28

求大神指点,继电器不工作

求大神指点,继电器不工作

网友A(2021-08-28):
单片机驱动电流不足,需外加三极管或MOS管作电流放大

网友B:
你的继电器是12v工作电压的,只给5v,电压不够,双击继电器把电压值改了,同时继电器上面的电源也要赋值,泵也要赋电压值

网友C:
你的继电器线圈是5V还是12V,如果是5V那就是IO驱动电流不够,加个NPN三极就行

网友D:
加个2003用12V驱动

网友B:
我随便搜了一款继电器,工作电压5v,3.8v动作,线圈电阻70Ω,你在考虑下单片机能承受的灌电流。

网友E:
加个三极管扩流吧!

网友F:
感谢各位大哥,问题确实是单片机IO驱动电流不够,加了NPN三极管和上拉电阻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