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2864显示程序问题

楼主(2021-08-28):
使用参照例程,单片机上传数据到服务器,同时12864显示程序。程序写入开发板后,数据能上传(在服务器可以看到),但是12864不显示。搞不懂了,12864换个其它的程序都是正常的。(下面显示程序只做到主程序中的初始化,正常情况下单片机初始化时就有显示,现在没有)
主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包含头文件
#include "8266bemfa.h"//包含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_12864.h"
void main()
{
    Uart_Init();//使用独立的波特率发生器
        ms_delay(1000);
    ESP8266_Set("AT+RST");     //重新启动wifi模块
        ms_delay(1000);
        ESP8266_Set("AT");     //重新启动wifi模块
        ms_delay(1000);
        ESP8266_Set("AT+CWMODE=3"); //设置路由器模式 1 station模式 2 AP路由器模式 3 station+AP混合模式
        ms_delay(1000);
    ESP8266_Set("AT+CWJAP=\""Ssid"\",\""PassWord"\"");//设置模块SSID:WIFI, PWD:密码 及安全类型加密模式(WPA2-PSK)
        ms_delay(8000);
      // ES=1;                                                           //允许串口中断
        LCD_Init( );                                        //初始化
        LCD_ClearTXT( );                                //文本区清RAM函数
        LCD_ClearBMP( );
        LCD_Ascii(1,0,"高低温控制系统  ");
        LCD_Ascii(2,0,"版本:V2.0          ");
        LCD_Ascii(3,0,"编号                  ");
        LCD_Ascii(4,0,"管理人               ");
         ms_delay(8000);

        while(1)
    {
                POST();//可以设定满足什么条件是进行消息推送,这里只是一个demo
    }
}

上传程序:
#ifndef        __8266bemfa_H
#define        __8266bemfa_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包含头文件
#include "8266bemfa.h"//包含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Ssid  "moduletest"                //WIFI名称,,修改为自己路由器的WIFI名称,好像不支持中文
#define PassWord  "test1234"              //WIFI密码,修改为自己路由器的
#define Uid  "e1dea33331c5e9dff14a0ef7ba9f7a97
#define Topic  "myjishu"

/*****************相关变量**************/
//uchar Receive,i;
//uint n;
//uchar Recive_table[15];        //用于接收wifi模块反馈到MCU上的数据
/*******************************************************************
名称:延时函数
作用:毫秒级延时,微妙级延时函数,为数据收发完成作等待.......
********************************************************************/
void ms_delay(uint t)
{
      uint i,j;
      for(i=t;i>0;i--)
       for(j=110;j>0;j--);
}

void us_delay(uchar t)
{
      while(t--);
}

/********************************************************************
名称:波特率发生器函数
作用:波特率发生器可以是T1定时器实现,也可以是MCU内部独立的波特率发生器,
各自不同的载入值计算式,具体根据寄存器相关设置来参考计算,以实现
异步串行通讯。(经测试,两种设置方式均可用,可任选一种。)
********************************************************************/
void Uart_Init()//使用定时器1作为波特率发生器(STC89C52、STC89C51、AT89C51或者STC12C560S2等均可)
{
//      SCON=0x50;     //设置为串行口以方式1工作,8位异步通讯,允许接收中断。
//      //一帧信息为10位,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低位在先),1位停止位。
//      PCON=0x80;     //SMOD波特率选择位为1,SMOD=1.
//      TMOD=0x21;    //设置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工作在模式2,8位自动装载
//      TH1=0xFA ;//波特率9600 ,TH1=256-FOSC/16/12/波特率
//      TL1=TH1;
//      EA=1;                            //总中断打开
//      ES=0;                             //关闭串口中断
//      TR1=1;                     //启动定时器1
//
//                        TH0=0xD8;                  //定时10ms
//                        TL0=0xF0;
//                        ET0=1;
//                        TR0=1;
        TMOD = 0X20;
        SCON = 0x50;
        TL1 = 0xfd;
        TH1 = 0xfd;
        ES = 1;
        TR1 = 1;

}

/********************************************************************
名称:串口发送函数
功能:MCU向其他与其连接的设备发送数据(此处是无线WIFI模块ESP8266)
********************************************************************/
void Send_Uart(uchar value)
{
      ES=0;         //关闭串口中断
      TI=0;         //清发送完毕中断请求标志位
      SBUF=value;     //发送
      while(TI==0);    //等待发送完毕
      TI=0;         //清发送完毕中断请求标志位
      ES=1;         //允许串口中断
}
/********************************************************************
名称:WIFI模块设置函数
作用: 启动模块,以便可以实现无线接入和控制
********************************************************************/
void ESP8266_Set(uchar *puf) // 数组指针*puf指向字符串数组
{

      while(*puf!='\0')    //遇到空格跳出循环
      {
           Send_Uart(*puf);  //向WIFI模块发送控制指令。
           us_delay(5);
           puf++;
      }
      us_delay(5);
      Send_Uart('\r');//回车
      us_delay(5);
      Send_Uart('\n');   //换行
}

/********************************************************************
名称:WIFI模块设置函数
作用: 启动模块,没有回车换行
********************************************************************/
void ESP8266_Set_Only(uchar *puf) // 数组指针*puf指向字符串数组
{

      while(*puf!='\0')    //遇到空格跳出循环
      {
           Send_Uart(*puf);  //向WIFI模块发送控制指令。
           us_delay(5);
           puf++;
      }
}

void POST(void)//POST数据函数
{
        int dataLen;
        uchar postData[150];
  char strLen[3];

        char data1[] = "32";             ////为了演示定义的模拟数据,可根据自己传感器自行采集数据
        char data2[] = "27.8";                //
        char data3[] = "45";
        char data4[] = "26";
        char data5[] = "99.12";
        char data6[] = "ON";

        //通过&符号整合需要post的数据。传感器数据用#分开,以便app进行数据分割
        //自己要知道每个数据代表的意思,一会app端会按排列分割提取数值
        sprintf(postData,"uid=%s&topic=%s&msg=#%s#%s#%s#%s#%s#%s#\r\n",Uid,Topic,data1,data2,data3,data4,data5,data6);
        dataLen = strlen(postData);             //计算数据长度
  sprintf(strLen,"%d",dataLen);                                         //int类型转char

  ESP8266_Set("AT+CIPMODE=1"); //开启透明传输模式
  ms_delay(1000);
  ESP8266_Set("AT+CIPSTART=\"TCP\",\"apibemfacom\",80");  // 连接服务器和端口
  ms_delay(1000);
  ESP8266_Set("AT+CIPSEND"); //进入透传模式,下面发的都会无条件传输
        ms_delay(1000);
        ESP8266_Set_Only("POST /api/device/v1/data/1/ HTTP/1.1\r\nHost: apibemfacom\r\n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r\nConnection:close\r\nContent-Length:");//??device? ??sensor?
        ESP8266_Set(strLen);//数据长度(postData数据长度),一定要准确
        ESP8266_Set("");//回车(发完数据长度后,有回车,不懂的百度http post 格式)
        ESP8266_Set(postData);//发送数据
        ms_delay(2000);
        ESP8266_Set("+++"); //
        memset(strLen,'\0',3);  //重置数组
        memset(postData,'\0',sizeof postData);//重置数组
}

#endif

12864显示程序: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12864***************
//sbit CS=P0^0;
//sbit SID=P0^1;
//sbit SCK1=P0^2;
sbit CS=P3^5;
sbit SID=P3^6;
sbit SCK1=P3^4;

unsigned char code bmp1[],bmp2[];

void Delay1ms(uint ms)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ms--)
        {
                _nop_();
                _nop_();
                i = 12;
                j = 168;
                do
                {
                  while (--j);
                } while (--i);
         }
}

//串口发送一个字节
void LCD_SendByte(unsigned char Dbyte)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SCK1 = 0;
           Dbyte=Dbyte<<1;      //左移一位
           SID = CY;            //移出的位给SID
           SCK1 = 1;
           SCK1 = 0;
     }
}

//****************送命令********************
void LCD_WriteCommand( unsigned char Cbyte )
{
     CS = 1;
     LCD_SendByte(0xf8);            //11111,RW(0),RS(0),0
     LCD_SendByte(0xf0&Cbyte);      //高四位
     LCD_SendByte(0xf0&Cbyte<<4);   //低四位(先执行<<)
     CS = 0;
}

//****************送数据********************
void LCD_WriteData( unsigned char Dbyte )
{
     CS = 1;
     LCD_SendByte(0xfa);            //11111,RW(0),RS(1),0
     LCD_SendByte(0xf0&Dbyte);      //高四位
     LCD_SendByte(0xf0&Dbyte<<4);   //低四位(先执行<<)
         CS = 0;
}

//****************初始化********************
void LCD_Init( void )
{
     LCD_WriteCommand(0x34);      //8BitMCU,基本指令集合
     LCD_WriteCommand(0x30);      //AC归0,不改变DDRAM内容
     LCD_WriteCommand(0x01);      //显示ON,游标OFF,游标位反白OFF
     LCD_WriteCommand(0x06);      //清屏,AC归0
     LCD_WriteCommand(0x0c);      //写入时,游标右移动
}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LCD_WriteCommand(0x30);   //显示文本命令
   if      (X==1) {X=0x80;}                 //第一行
   else if (X==2) {X=0x90;}
   else if (X==3) {X=0x88;}
   else if (X==4) {X=0x98;}
   pos = X+Y ;
   LCD_WriteCommand(pos);     //显示地址
}

//***************文本区清RAM函数****************************
void LCD_ClearTXT( void )
{
           LCD_WriteCommand(0x01);
              LCD_WriteCommand(0x34);
           LCD_WriteCommand(0x30);
}

//**************图形区清RAM函数****************************************
void LCD_ClearBMP( void )
{
     unsigned char i,j;
     LCD_WriteCommand(0x34);      //8Bit扩充指令集,即使是36H也要写两次
     for(i=0;i<32;i++)            //12864实际为256x32
     {
           LCD_WriteCommand(0x80|i);    //行位置
           LCD_WriteCommand(0x80);      //列位置
           for(j=0;j<32;j++)  //256/8=32 byte
           LCD_WriteData(0);
     }
        LCD_WriteCommand(0x36);  //数据送完后最后开显示
}

void LCD_DATA_3(uchar X,u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LCD_pos(X,Y);
         if(DATA>=0 && DATA<10)
         {
                 LCD_WriteData(DATA+0X30);
                LCD_WriteData('C');
                LCD_WriteData(' ');
                LCD_WriteData(' ');

         }
         else if(DATA<100 && DATA>=10)
         {
                 LCD_WriteData(DATA/10+0X30);
                 LCD_WriteData(DATA%10+0X30);
                LCD_WriteData('C');
                LCD_WriteData(' ');
         }

}
void t_LCD_DATA_3(uchar X,uchar Y,unsigned  int  DATA)
{
          LCD_pos(X,Y);
         if(DATA>=10 && DATA<100)
         {
                 LCD_WriteData('-');
                 LCD_WriteData(DATA/10+0X30);
                 LCD_WriteData(DATA%10+0X30);
                LCD_WriteData('C');

         }
         else if(DATA>=1 && DATA<10)
         {
                 LCD_WriteData('-');
                 LCD_WriteData(DATA+0X30);
                LCD_WriteData('C');
                LCD_WriteData(' ');
         }
}
//void LCD_RSLT(uchar X,uchar Y,char rslt)
//{
//          LCD_pos(X,Y);
//         if(rslt==1)
//         {
//                 LCD_WriteData(' ');
//                LCD_WriteData('O');
//                LCD_WriteData('K');
//                LCD_WriteData(' ');
//
//        }
//                 else if(rslt==2)
//         {
//                 LCD_WriteData(' ');
//                LCD_WriteData('O');
//                LCD_WriteData('F');
//                LCD_WriteData(' ');
//        }
//        else if(rslt==3)
//        {
//                 LCD_WriteData(' ');
//                LCD_WriteData('O');
//                LCD_WriteData('K');
//                LCD_WriteData(' ');
//
//        }
//                else if(rslt==4)
//        {
//                 LCD_WriteData(' ');
//                LCD_WriteData('O');
//                LCD_WriteData('F');
//                LCD_WriteData(' ');
//
//        }
//}
//****************送字符串*********************************************
//1行显示的是8个字符
//显示8个修改参数即可
void LCD_Ascii(unsigned char row,unsigned char col,unsigned char *puts)
{

         LCD_WriteCommand(0x30);      //8BitMCU,基本指令集合
         LCD_pos(row,col);                          //确定显示地址
     while(*puts != '\0')         //判断字符串是否显示完毕
     {
           if(col==8)             //判断换行
           {                      //若不判断,则自动从第一行到第三行
                 col=0;
                 row++;
           }
           if(row==5) row=0;          //一屏显示完,回到屏左上角
                   LCD_pos(row,col);                  //确定显示地址
           LCD_WriteData(*puts);      //一个汉字要写两次
           puts++;
           LCD_WriteData(*puts);
           puts++;
           col++;
     }
}
//**********字符反白显示*************************************************
//输入参数:CX=要反白字符的行(0-3)
//CY=要反白字符的列(0-7)
//width=要反白字符的长度(1-16)
//off_on开反白关反白

void LCD_convertChar (uchar CX, CY, width,off_on)
{
        uchar lcdPosX,lcdPosY ;
        uchar halfLineCnt,basicBlock;
//        EA=0;
        halfLineCnt = 16;
        if      (CX == 1){CX = 0x80;lcdPosY= 0x80;}
        else if (CX == 2){CX = 0x90;lcdPosY= 0x90;}
        else if (CX == 3){CX = 0x88;lcdPosY= 0x80;}
        else if (CX == 4){CX = 0x88;lcdPosY= 0x90;}
        lcdPosX = CX + CY;
    for (; halfLineCnt != 0; halfLineCnt--)
        {
                basicBlock = width&0x1F;    //低5位,主要是0到16
        //        wrPosition();
                LCD_WriteCommand(0x36);
                LCD_WriteCommand(lcdPosY);
                LCD_WriteCommand(lcdPosX);
                LCD_WriteCommand(0x30);

                for (;basicBlock != 0; basicBlock--)
                {
//                        if ((width&0x80) && (basicBlock==2)        )//若最高位为1,则为光标右边1位
//                        {
//                                LCD_WriteData(0x00);
//                        }

                        if(off_on==0)                         //关反白
                        {
                                 LCD_WriteData(0x00);
                        }
                        else
                        {
                                 LCD_WriteData(0xff);//开反白
                        }
                }
                lcdPosY++;
        }
        LCD_WriteCommand(0x36);
        LCD_WriteCommand(0x30);

}

//
//void LCD_RST (uchar x, uchar y )
//{
//         LCD_WriteCommand(0x34);
//         LCD_WriteCommand(x);
//         LCD_WriteCommand(y);
//         LCD_WriteCommand(30);
//}

/*******************************/
//LCD12864送显示函数
//入口参数:x表示行;y表示列;*p表示要写入的数据
//返回值:无
//说明:串行通信方式
//时间:2013.4.2
//版本:1.0
//void LCD12864_Display(uchar x,uchar y,char *p)
//{
//        LCD_WriteCommand(0x80+8*x+y);
//
//        while(*p)
//        {
//                LCD_WriteData(*p);
//                p++;
//        }
//}
///*******************************************/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数组过多了,删掉一些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