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每次上电总是从ds3231定义的初始化时间开始运行?

楼主(2021-08-28):
我用单片机当主控来控制ds3231,单片机每次上电总是从我定义的初始化时间开始运行,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做一个标志,如:0xA5;  存到 DS3231的RAM 里面,改写初始化程序先判断,DS3231 的 RAM 是否有这个标志,没有则初始化,有则不初始化,初始化完成后,在DS3231的RAM中写入该标志。
另外,DS3231没有初始化时的年份是多少,判断这个年份,如果不是未初始化时的年份则不初始化,否则就初始化。

网友B:
用DS3231你总得调节时间吧?那就得要一个按键,那么,默认从不去管DS3231,可以是按键长按或者是双击之类的才去设定DS3231就可以了
又或者是单片机上电就检测某个按键,低电平就设定DS3231,这样就达到了一个"按着某个按键给单片机上电就去管DS3231,不然就不管DS3231了"

网友C:
去掉初始化语句中修改时钟时间的部分,将其移到调时函数里以备调用。
记得给 DS3231加上电池,否则掉电后时间会归零。

网友D(2021-09-28):
  月份没有00月 日也没有00日  让程序检测月日就可以了  如果检测是00月00日则初始化  否则跳过不初化  因为一搬时钟芯片只有第一次通月日才会00月00日 通电设后时间只一直走 除非时间芯片备用电池没有电  这段程序写在while循环外 不要写在while循环内 因为上电紧紧检测一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