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样用模拟PWM精确控制脉冲频率,求思路

楼主(2021-08-28):
使用STC15F104W 定时器模拟PWM,需要精确到控制频率,也就是指定一个脉冲数,一秒时间到脉冲正好发完。求个思路!谢谢大家!

网友A:
要多快? 脉冲高电平时间是固定还是可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多快? 脉冲高电平时间是固定还是可变?

这是一个同步调速,需要与主轴转速同步调整,也就是主轴转速快  伺服也要按比例加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同步调速,需要与主轴转速同步调整,也就是主轴转速快  伺服也要按比例加快

那是闭环控制,可不是简简单单的PWM

网友C:
频率范围? 多少位的PWM?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频率范围? 多少位的PWM?

只求思路  频率17K左右

网友D:
PWMIF是中断标志寄存器,可以在PWM计数器归零时产生中断,打开这个中断充许就可以在每个归零时进入中断,你在中断程序中每次加1不就可以了吗?使用完之后再把加1的归零就可以了
数据手册中是有说明的,你认真看一下
这STC的PWM数据手册太多了,用不着的话,我都不想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求思路  频率17K左右

17K需要硬件PWM,此型号不支持,改用STC其他型号。

网友E:
使用定时器就可以了
sbit pwm_out =p1^2;
unsigned char tim_ji;
void to(void) interrupt 1
{
tim_ji++;
  if(tim_ji>100)
{
tim_ji=0;
}
if(tim_ji>50)
{
pwm_out=1;
}
else

{
pwm_out=0;
}

}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定时器就可以了
sbit pwm_out =p1^2;
unsigned char tim_ji;

您这个做不到精确的发送  比如一秒发送12345个怎么处理 时间到刚好发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频率范围? 多少位的PWM?

我是看别人用89C51做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同步调速,需要与主轴转速同步调整,也就是主轴转速快  伺服也要按比例加快

速度我知道可变
我问的是脉冲的高电平时间最短要维持多久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是看别人用89C51做出来了

按控制频率的范围和精度要求做一个16位数组表格。计算方法:定时器周期=1/频率/2。表格长度取决于频率范围和分辨率要求。定时器设置16位自动重装模式,按需直接从数组取对应数据赋值TH0、TL0重装。STC15F104W完全可以胜任。

网友G:
网上有源码 用主辅定时器

网友H:
unsigned char time,duty;
sbit P0_0=P0∧0
void timer1() interrupt3
{
    time++;
    if(time==100)
    {
         time=0;
    }
    if(time>=duty)
        P0_0=1;
    else
        P0_0=0;
}

网友I: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1. 设置PWM的占空比及其频率输出是不难做到的(虽然我没有用过此款芯片), 所以1s 发的脉冲数其实可以通过 设置PWM的频率解决.
2. 麻烦的是1s发出的脉冲数要刚刚好, 不要多一个也不要少一个: 一个可能的思路是, PWM在设置频率(周期的)时候, 同事启用周期中断---就是一个PWM周期中断一次, 然后在中断函数里面做个计数器, 如果1s的脉冲数量到了, 就停止或者切换PWM输出(频率), 有可能要注意是否提前一两个周期操作, 这个可以实际调.
至于你的芯片是否能够在17K的频率下, 完成这种操作, 就要你自己评估了.

网友J:
仅仅通过定时器,你要绝对的精准是不可能的。
首先,STC15F104W,用的是内部模拟晶振,本身就精度极低。其次,他的温飘非常严重,同样计时1小时,中午和夜里能相差超过20秒,所以,你真的需要精确的话,建议先换一个能外接晶振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控制频率的范围和精度要求做一个16位数组表格。计算方法:定时器周期=1/频率/2。表格长度取决于频率范 ...

试试谢谢老师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我知道可变
我问的是脉冲的高电平时间最短要维持多久

伺服十几微秒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unsigned char time,duty;
sbit P0_0=P0∧0
void timer1() interrupt3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1. 设置PWM的占空比及其频率输出是不难做到的(虽然我没有用过此款芯片), 所以1s  ...

应该芯片没问题  我试过了极限能到390K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仅仅通过定时器,你要绝对的精准是不可能的。
首先,STC15F104W,用的是内部模拟晶振,本身就精度极低。其 ...

差几十个脉冲没事

网友J:
首先,精度肯定不高。
如果,高低电平占空比一样的话,建议:
直接拿时钟数(如24Mhz)/2/要发的脉冲数,赋值给TH0,TL0,T0也不要用中断方式翻转了IO了,直接用T0CLK_OUT, 来输出时钟, T2 计时 1秒(这个总会吧?12T模式, 定时 31.25ms, 累加32次就是一秒)满1秒关闭TR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伺服十几微秒应该可以的

那就當作20us吧
#include <STC15F2K60S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0 to 255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0 — 65535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0 — 4294967295
sbit Pulse_Out = P3^7;
u16 Pulse_Count, Pulse_Count_Max = 10;
void Timer1Init(void)                //10us@12.000MHz
{
        AUXR |= 0x40;                //Timer clock is 1T mode
        TMOD &= 0x0F;                //Set timer work mode
        TMOD |= 0x20;                //Set timer work mode
        TL1 = 0x88;                //Initial timer value
        TH1 = 0x88;                //Set reload value
        TF1 = 0;                //Clear TF1 flag
        TR1 = 1;                //Timer1 start run
}

void timer1_int (void) interrupt 3  //10us@12.000MHz
{
                Pulse_Out = (Pulse_Count < 2);  //20us 高电平
                if(Pulse_Count<Pulse_Count_Max)
                {
                        Pulse_Count++;
                }else{
                        Pulse_Count=0;
                }
}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计算Pulse_Count_Max
如要模拟每秒1千脉冲,即1kHz
Pulse_Count_Max就等于1000000us/1000/10us =100
如要模拟每秒5千脉冲,即5kHz
Pulse_Count_Max就等于1000000us/5000/10us =20
但Pulse_Count_Max是由零开始的,所以要减一
即1kHz:Pulse_Count_Max =99
即5kHz:Pulse_Count_Max =19

网友K:
引用 网友D:
PWMIF是中断标志寄存器,可以在PWM计数器归零时产生中断,打开这个中断充许就可以在每个归零时进入中断,你在 ...

楼主要的是模拟PWM不是硬件PWM,模拟PWM就是手动控制IO口输出高低电平,一般的做法定时器控制IO输出高低电平。

网友L:
用定时器中断完全可行,自己提前计算好各个占空比的定时器重装载值。到时候查表重新赋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