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键值怎么取?

楼主(2021-08-28):
获取按键码是4字节03 FE 8B 74    ,     03 FE 8D 72。。。键值是取命令码0x8B吗还是?

网友A:
根据你程序设计的需要啊,反正最终, 键码是你自己用, 你要取反码0x74也可以。一般,稳妥的话,连厂商代码一起取了。要求不高的话,正码反码当中任意一个只要自己确保没有误码,重码,就可以取来用。

网友B:
三个办法:
1找厂家要,给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也有这种可能,我就成功要到一款射频遥控器的键码
2使用IR接收器解析键码
3使用逻辑分析仪直接分给IR信号的引脚从而分析出键码

网友C:
关于IR值。过来人的一点建议。一定要和用户码和键码组合来检测。不然如果仅用键码的话。容易受其它遥控影响。用户码是用来区别不同遥控的唯一固定码值。一定要先侦别。

网友D:
NEC的格式是4个byte,前两个是设备识别码,后面两个是按键值。 两个设备码相加等于FF, 两个按键值相加也等于FF

网友E:
对于这样的dmesg日志
[ 5095.872000] Wrong custom code is 0xef109c21
[ 5097.694000] Wrong custom code is 0xee119c21

这就是记录下来的键码. 键码一共8位, 前2位是校验用的, 第3 - 4位是需要写在remote.conf里的键码, 第5 - 8位是设备码, 要跟factory_code的前4位一致.

我写过一篇说明, 给amlogic s905l的机顶盒做红外遥控器适配的, 比较详细, 可以参考看看
https://www.cnblogs.com/milton/p/1235597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