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判断发光二极管损坏原因

楼主:
发光二极管通过220转12V变压器供电,变压器疑似坏了,实际输出电压为17V。发光二极管用一段时间后有的就不亮了。有的是闪烁一段时间后灭了,过一段时间再开还会亮。求帮忙判断可能导致发光二极管损坏的原因。自己猜测一个是工作时变压器输出电压不稳定可能输出大电压,另一个是变压器输出电压含交流成分,反向电压导致二极管击穿。这两个原因是否有可能?或者有其他原因?

网友A(2021-08-29):
放一段时间不用也会坏,属于自身质量问题,早期的led更常见

网友B:
不是放着坏的,是通电后坏的

网友C:
可能电流大了,注意限流。LED适合恒流供电

网友B:
除了恒流二极管还有什么元器件可以选用吗?

网友D:
限流电阻是否合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除了恒流二极管还有什么元器件可以选用吗?

简单的三极管恒流源电路也可以,一只PNP(NPN三极管也可以,不过要接到LED的阴极)三极管,一只稳压管或者led或者2只正向串联的PN结,2只电阻就可以构建一个简易恒流源电路

网友E:
建议半波整流+78L05稳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放一段时间不用也会坏,属于自身质量问题,早期的led更常见

不是放着坏的,是通电后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能电流大了,注意限流。LED适合恒流供电

除了恒流二极管还有什么元器件可以选用吗?

网友F:
确实遇到早期的led质量不稳定,发生这个现象。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除了恒流二极管还有什么元器件可以选用吗?

限流电阻加大

网友H:
你得看看电流多少, LED要不好好限流, 3V也能给你烧了
要保险就直接上个20K-50K的电阻, 电压就算50V也烧不了.

网友I:
交流12V的峰值电压近17V,普通发光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不高,并随温度升高进一步降低。损坏的原因是限流电阻过小,反向击穿电流烧毁管芯。如果对亮度要求不高可以加大限流电阻阻值,也可以两发光二极管反向并联或用普通整流二极管与发光二极管正向串联,以防反向击穿。

网友J:
串/(并)联,分/(限)压,限流只要在 LED 的正常参数范围内都能长期工作,还有满大街的排插不也是直接用市电通过限流来作 LED 的指示灯电源么。当然了 LED 质量好坏也是个因素

网友K:
LED 的这种故障可能是由于整流器输出过压造成的。 如果限流二极管的阻值合适,可能会保护LED。

网友L:
LED灯的电流要控制在单个灯20mA以下,超过以后缩短寿命, 另外一个死灯的原因就是电路中LED冲击电流过大(容性负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三极管恒流源电路也可以,一只PNP(NPN三极管也可以,不过要接到LED的阴极)三极管,一只稳压管或 ...

我不太熟悉三极管,这个图有点不理解的地方。发射级的电流是通过稳压管或LED固定的压降确定的固定的电流对吧,发射级电流等于基极和集电极电流之和,如果要保持集电极稳定20mA的话,那基极电流也要稳定。那现在问题是V有问题无法提供稳定的电压,那么集电极还能提供稳定的20mA吗?

网友M:
数字万用表,蜂鸣档可以点亮二极管。。。。
你可以试一下。看能否点亮。。。。

网友J:
频闪是因为存在个别灯珠老化严重接近报费的程度了,而不是电压不稳造成的。尤其是串联的灯珠会使整个灯盘像开了爆闪模式一样的发光效果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我不太熟悉三极管,这个图有点不理解的地方。发射级的电流是通过稳压管或LED固定的压降确定的固定的电流 ...

三极管发射极的36Ω电阻两端的压降,等于两个串联二极管的压降 减去 三极管发射极压降,这两者基本上是固定值,所以36Ω电阻两端的压降也是固定的,也就是说不论输入电压怎么变化(当然是在设计值内),流过36Ω电阻两端的电流都为 0.7V/36Ω≈20mA。

网友O:
发光二极管反向并联二极管做保护就可以了,坏了,是因为反向击穿了。

网友N:
如果不是照明仅仅是作为指示的话,没必要用这么复杂的,现在都是超高亮的LED,1mA的电流就足够明显了

网友P:
交流整流后点亮LED必须接入合适的滤波电容,因为LED在超过工作电压后,电流会剧增,对LED伤害很大。交流整流后不加滤波电容或者电容容量小和失效,LED尽管工作电流好像正常,但是在交流电的峰值时,如果没有滤波电容或者电容失效,LED瞬态电压将达到1.4倍,瞬态电流将是正常电流的一倍,尽管此时测量出的电流好像是正常值,但是瞬态峰值电流会对LED造成受损。

网友B:
引用 网友N:
三极管发射极的36Ω电阻两端的压降,等于两个串联二极管的压降 减去 三极管发射极压降,这两者基本上是固 ...

发射级稳定为20mA我可以理解,但是不是要集电极稳定20mA吗?Ie=Ib+Ic,Ib接近0吗?Ib怎么算?

网友Q:
引用 网友B:
发射级稳定为20mA我可以理解,但是不是要集电极稳定20mA吗?Ie=Ib+Ic,Ib接近0吗?Ib怎么算?

不是发射极,是 集电极稳定 20MA, 发射极电压 受 基极电压钳制,约0.7V 流过 36R电阻, 所以 最终 0.7/36 约 = 20MA , 所以确保集电极后面跟着的 LED 都流过 约20MA的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Q:
不是发射极,是 集电极稳定 20MA, 发射极电压 受 基极电压钳制,约0.7V 流过 36R电阻, 所以 最终 0.7/36 ...

明白了!最后想问下,2K的电阻是不是起限流作用,限制基极那两个二极管的电流?

网友Q: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最后想问下,2K的电阻是不是起限流作用,限制基极那两个二极管的电流?

2K电阻,在这个电路中是分压作用, 这2K电阻和上面的2个二极管 共同分担12V的电压,如果没有这个电阻,2个二极管直接接到GND, 等于12V电源 经过2个二极管降压后,约11V电,直接对地短路,所以肯定不行,至于为什么要2K电阻,因为二极管流经的电流在 5mA左右时,压降是最稳定的,所以,12V/2K = 6mA, 那么,效果是比较理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Q:
2K电阻,在这个电路中是分压作用, 这2K电阻和上面的2个二极管 共同分担12V的电压,如果没有这个电阻,2个 ...

感谢!

网友R:
我一般用万用表

网友S:
LED 不同颜色的灯,各种参数属性有差异的,如果颜色和电路确认了,就不要随便换不同颜色的LED 。

网友T:
发光二极管短时间内烧坏大多数都通过的电流太大所致,现在市面上的发光管型号特别多,首先是看你的用途,如果你只是用作指示灯,可以用电阻调整到能亮又不太亮的阻值,一般在1mA电流左右,就可以长时间正常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发射级稳定为20mA我可以理解,但是不是要集电极稳定20mA吗?Ie=Ib+Ic,Ib接近0吗?Ib怎么算?

这个只是简易恒流源电路,对于三极管的基极电流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三极管的放大能力现在大部分都有100以上,1%的电流变化对LED来说不必要纠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