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显示的篮球计分器 纯新手,给个学习思路也行

楼主(2021-08-29):
能+1  +2 +3  -1,  交换比分,显示节数、倒计时
纯新手   给个思路也行  没接触过lcd12864   不知道怎么显示

网友A:
LCD12864有指令手册,先解决LCD12864字符显示。

网友B:
没接触过lcd12864没关系,不知道怎么显示也没关系,先买个lcd12864或找到仿真器件,然后认真看器件手册,再找外围的各个器件,或实体或仿真,先显示出来东东。
第二步,找个体育老师或篮球教练,问一下计分规则和相关可能出现的情况。
第三步,画出流程图,然后编程,然后补齐一些器件,然后实物或仿真。
第四步,反复修改打磨,包括软件硬件。
第五步,交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