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遥控功能中断问题

楼主(2021-08-29):
红外接收是用外部中断IO口实现的,那遥控的功能服务怎么中断?
按键1是正向流水灯,按键2是反向流水灯,现在按了1之后只能等流水灯跑完了再按2才有反应。

网友A:
不要用delay,不要用f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delay,不要用for

这不现实啊,循环都不用怎么实现需要的功能。我就没明白功能服务怎么中断,物理按键可以直接外部中断,换成红外该怎么中断

网友B:
那是因为你是一个循环就跑完整个流水灯的过程,你可以把流水灯的控制分在所有循环里,每次循环根据变量不同的状态决定io的操作逻辑。这样你收到新指令就可以在下一个小循环做出改变,而不需要等很久。这就是硬件定时器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因为你是一个循环就跑完整个流水灯的过程,你可以把流水灯的控制分在所有循环里,每次循环根据变量不同 ...

红外功能服务函数用的case,流水灯循环中加入键码变量判断,那怎么跳转到新变量对应的case那条执行相应代码

网友C:
你得使用外部触发,直接跳转到相应的中断服务函数中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不现实啊,循环都不用怎么实现需要的功能。我就没明白功能服务怎么中断,物理按键可以直接外部中断,换 ...

while(1){
for(i=0;i<8;i++){
//your code
}
}

改为
i=0;
while(1)
{
//your code
if(++i>=8)i=0;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不现实啊,循环都不用怎么实现需要的功能。我就没明白功能服务怎么中断,物理按键可以直接外部中断,换 ...

我在你之前的贴子中已回答了类似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得使用外部触发,直接跳转到相应的中断服务函数中去

红外是中断0触发解码的,那解码后跳入中断1函数中去,用两个中断是吗?

网友D:
外部中断响应红外请求,开定时器中断,关外部中断。
定时器中断解码,生成键码,关定时器中断,开外部中断。
主程序根据键码判断该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