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单片机硬件SPI实现NRF24L01的发送/接收/中断接收

楼主(2021-08-29):
今天解决了一个之前困扰很久的1E状态的问题, 把RX, TX和EXIT+RX的模式都跑通了.

代码基于HML_FwLib_STC12, 在仓库的examples里, 链接地址
使用的是STC12的硬件SPI的方式, 不是软件模拟的SPI, 主体代码如下, 将 CURRENT_MODE 改成不同的值, 会分别启动到RX, TX和EXTI RX这三种模式, 运行时需要两块NRF24L01配合测试.
/*****************************************************************************/
/**
* \file        spi_nrf24l01_tx.c
* \date
* \brief       Example code of SPI driving NRF24L01 module in TX mode
* \note        Pin connection:
*              P1_4(SS, Ignored) => CSN,
*              P1_5(MOSI)        => MOSI,
*              P1_6(MISO)        => MISO,
*              P1_7(SPCLK)       => CLK,
*              P3_2(INT0)        => IRQ,
*              P3_7(IO)          => CE,
*
* \version     v0.1
* \ingroup     example
* \remarks     test-board: Minimum System; test-MCU: STC12C5AF56S2
******************************************************************************/

/*****************************************************************************
*                             header file                                   *
*****************************************************************************/
#include "hml/hml.h"
#include <stdio.h>

/**********  SPI(nRF24L01) commands  ***********/
//
#define NRF24_CMD_REGISTER_R     0x00 // Register read
#define NRF24_CMD_REGISTER_W     0x20 // Register write
#define NRF24_CMD_ACTIVATE       0x50 // (De)Activates R_RX_PL_WID, W_ACK_PAYLOAD, W_TX_PAYLOAD_NOACK features
#define NRF24_CMD_RX_PLOAD_WID_R 0x60 // Read RX-payload width for the top R_RX_PAYLOAD in the RX FIFO.
#define NRF24_CMD_RX_PLOAD_R     0x61 // Read RX payload
#define NRF24_CMD_TX_PLOAD_W     0xA0 // Write TX payload
#define NRF24_CMD_ACK_PAYLOAD_W  0xA8 // Write ACK payload
#define NRF24_CMD_TX_PAYLOAD_NOACK_W 0xB0 //Write TX payload and disable AUTOACK
#define NRF24_CMD_FLUSH_TX       0xE1 // Flush TX FIFO
#define NRF24_CMD_FLUSH_RX       0xE2 // Flush RX FIFO
#define NRF24_CMD_REUSE_TX_PL    0xE3 // Reuse TX payload
#define NRF24_CMD_LOCK_UNLOCK    0x50 // Lock/unlock exclusive features
#define NRF24_CMD_NOP            0xFF // No operation (used for reading status register)

// SPI(nRF24L01) register address definitions
#define NRF24_REG_CONFIG         0x00 // Configuration register
#define NRF24_REG_EN_AA          0x01 // Enable "Auto acknowledgment"
#define NRF24_REG_EN_RXADDR      0x02 // Enable RX addresses
#define NRF24_REG_SETUP_AW       0x03 // Setup of address widths
#define NRF24_REG_SETUP_RETR     0x04 // Setup of automatic re-transmit
#define NRF24_REG_RF_CH          0x05 // RF channel
#define NRF24_REG_RF_SETUP       0x06 // RF setup
#define NRF24_REG_STATUS         0x07 // Status register
#define NRF24_REG_OBSERVE_TX     0x08 // Transmit observe register
#define NRF24_REG_RPD            0x09 // Received power detector
#define NRF24_REG_RX_ADDR_P0     0x0A // Receive address data pipe 0
#define NRF24_REG_RX_ADDR_P1     0x0B // Receive address data pipe 1
#define NRF24_REG_RX_ADDR_P2     0x0C // Receive address data pipe 2
#define NRF24_REG_RX_ADDR_P3     0x0D // Receive address data pipe 3
#define NRF24_REG_RX_ADDR_P4     0x0E // Receive address data pipe 4
#define NRF24_REG_RX_ADDR_P5     0x0F // Receive address data pipe 5
#define NRF24_REG_TX_ADDR        0x10 // Transmit address
#define NRF24_REG_RX_PW_P0       0x11 // Number of bytes in RX payload in data pipe 0
#define NRF24_REG_RX_PW_P1       0x12 // Number of bytes in RX payload in data pipe 1
#define NRF24_REG_RX_PW_P2       0x13 // Number of bytes in RX payload in data pipe 2
#define NRF24_REG_RX_PW_P3       0x14 // Number of bytes in RX payload in data pipe 3
#define NRF24_REG_RX_PW_P4       0x15 // Number of bytes in RX payload in data pipe 4
#define NRF24_REG_RX_PW_P5       0x16 // Number of bytes in RX payload in data pipe 5
#define NRF24_REG_FIFO_STATUS    0x17 // FIFO status register
#define NRF24_REG_DYNPD          0x1C // Enable dynamic payload length
#define NRF24_REG_FEATURE        0x1D // Feature register

// Register bits definitions
#define NRF24_CONFIG_PRIM_RX     0x01 // PRIM_RX bit in CONFIG register
#define NRF24_CONFIG_PWR_UP      0x02 // PWR_UP bit in CONFIG register
#define NRF24_FEATURE_EN_DYN_ACK 0x01 // EN_DYN_ACK bit in FEATURE register
#define NRF24_FEATURE_EN_ACK_PAY 0x02 // EN_ACK_PAY bit in FEATURE register
#define NRF24_FEATURE_EN_DPL     0x04 // EN_DPL bit in FEATURE register
#define NRF24_FLAG_RX_DREADY     0x40 // RX_DR bit (data ready RX FIFO interrupt)
#define NRF24_FLAG_TX_DSENT      0x20 // TX_DS bit (data sent TX FIFO interrupt)
#define NRF24_FLAG_MAX_RT        0x10 // MAX_RT bit (maximum number of TX re-transmits interrupt)

// Register masks definitions
#define NRF24_MASK_REG_MAP       0x1F // Mask bits[4:0] for CMD_RREG and CMD_WREG commands
#define NRF24_MASK_CRC           0x0C // Mask for CRC bits [3:2] in CONFIG register
#define NRF24_MASK_STATUS_IRQ    0x70 // Mask for all IRQ bits in STATUS register
#define NRF24_MASK_RF_PWR        0x06 // Mask RF_PWR[2:1] bits in RF_SETUP register
#define NRF24_MASK_RX_P_NO       0x0E // Mask RX_P_NO[3:1] bits in STATUS register
#define NRF24_MASK_DATARATE      0x28 // Mask RD_DR_[5,3] bits in RF_SETUP register
#define NRF24_MASK_EN_RX         0x3F // Mask ERX_P[5:0] bits in EN_RXADDR register
#define NRF24_MASK_RX_PW         0x3F // Mask [5:0] bits in RX_PW_Px register
#define NRF24_MASK_RETR_ARD      0xF0 // Mask for ARD[7:4] bits in SETUP_RETR register
#define NRF24_MASK_RETR_ARC      0x0F // Mask for ARC[3:0] bits in SETUP_RETR register
#define NRF24_MASK_RXFIFO        0x03 // Mask for RX FIFO status bits [1:0] in FIFO_STATUS register
#define NRF24_MASK_TXFIFO        0x30 // Mask for TX FIFO status bits [5:4] in FIFO_STATUS register
#define NRF24_MASK_PLOS_CNT      0xF0 // Mask for PLOS_CNT[7:4] bits in OBSERVE_TX register
#define NRF24_MASK_ARC_CNT       0x0F // Mask for ARC_CNT[3:0] bits in OBSERVE_TX register

#define NRF24_ADDR_WIDTH         5    // RX/TX address width
#define NRF24_PLOAD_WIDTH        32   // Payload width
#define NRF24_TEST_ADDR          "nRF24"

typedef enum
{
    NRF24_MODE_RX = 0x00,
    NRF24_MODE_TX = 0x01,
    NRF24_MODE_IT = 0x02
} NRF24_MODE;

const uint8_t TX_ADDRESS[NRF24_ADDR_WIDTH] = {0x32,0x4E,0x6F,0x64,0x65};
const uint8_t RX_ADDRESS[NRF24_ADDR_WIDTH] = {0x32,0x4E,0x6F,0x64,0x22};
const NRF24_MODE CURRENT_MODE = NRF24_MODE_IT;
uint8_t rx_buf[NRF24_PLOAD_WIDTH];

#define NRF_CSN  P1_4
#define NRF_MOSI P1_5
#define NRF_MISO P1_6
#define NRF_SCK  P1_7
#define NRF_IRQ  P3_2
#define NRF_CE   P3_7

uint8_t NRF24L01_Write_Reg(uint8_t reg,uint8_t value)
{
        uint8_t status;

        NRF_CSN = 0;
          status = SPI_RW(reg);
        SPI_RW(value);
        NRF_CSN = 1;
        return status;
}

uint8_t NRF24L01_Read_Reg(uint8_t reg)
{
    uint8_t value;
    NRF_CSN = 0;
    SPI_RW(reg);
    value = SPI_RW(NRF24_CMD_NOP);
    NRF_CSN = 1;
    return value;
}

uint8_t NRF24L01_Read_To_Buf(uint8_t reg, uint8_t *pBuf, uint8_t len)
{
    uint8_t status, u8_ctr;
    NRF_CSN = 0;
    status = SPI_RW(reg);
    for (u8_ctr = 0; u8_ctr < len; u8_ctr++)
        pBuf[u8_ctr] = SPI_RW(NRF24_CMD_NOP);
    NRF_CSN = 1;
    return status;
}

uint8_t NRF24L01_Write_From_Buf(uint8_t reg, const uint8_t *pBuf, uint8_t len)
{
    uint8_t status, u8_ctr;
    NRF_CSN = 0;
    status = SPI_RW(reg);
    for (u8_ctr = 0; u8_ctr < len; u8_ctr++)
        SPI_RW(*pBuf++);
    NRF_CSN = 1;
    return status;
}

/**
* Flush the RX FIFO
*/
void NRF24L01_FlushRX(void)
{
        NRF24L01_Write_Reg(NRF24_CMD_FLUSH_RX, NRF24_CMD_NOP);
}

/**
* Flush the TX FIFO
*/
void NRF24L01_FlushTX(void)
{
        NRF24L01_Write_Reg(NRF24_CMD_FLUSH_TX, NRF24_CMD_NOP);
}

/**
* Clear IRQ bit of the STATUS register
*   reg - NRF24_FLAG_RX_DREADY
*         NRF24_FLAG_TX_DSENT
*         NRF24_FLAG_MAX_RT
*/
void NRF24L01_ClearIRQFlag(uint8_t reg)
{
  NRF24L01_Write_Reg(NRF24_CMD_REGISTER_W + NRF24_REG_STATUS, reg);
}

/**
* Clear RX_DR, TX_DS and MAX_RT bits of the STATUS register
*/
void NRF24L01_ClearIRQFlags(void)
{
        uint8_t reg;
        reg  = NRF24L01_Read_Reg(NRF24_REG_STATUS);
        reg |= NRF24_MASK_STATUS_IRQ;
        NRF24L01_Write_Reg(NRF24_REG_STATUS, reg);
}

uint8_t NRF24L01_RxPacket(uint8_t *rxbuf)
{
    while(NRF_IRQ);

    uint8_t state = NRF24L01_Read_Reg(NRF24_REG_STATUS);
    printf_tiny("Interrupted, state: %x\r\n", state);
    NRF24L01_Write_Reg(NRF24_CMD_REGISTER_W + NRF24_REG_STATUS, state);
    if (state & NRF24_FLAG_RX_DREADY)
    {
        NRF24L01_Read_To_Buf(NRF24_CMD_RX_PLOAD_R, rxbuf, NRF24_PLOAD_WIDTH);
        NRF24L01_FlushRX();
    }
    return state;
}

uint8_t NRF24L01_TxPacket(uint8_t *txbuf)
{
    uint8_t state;
    NRF_CE = 0;
    NRF24L01_Write_From_Buf(NRF24_CMD_TX_PLOAD_W, txbuf, NRF24_PLOAD_WIDTH);
    NRF_CE = 1;
    while (NRF_IRQ == 1);
    state = NRF24L01_Read_Reg(NRF24_REG_STATUS);
    NRF24L01_Write_Reg(NRF24_CMD_REGISTER_W + NRF24_REG_STATUS, state);
    if (state & NRF24_FLAG_MAX_RT)
    {
        NRF24L01_FlushTX();
        NRF24L01_ClearIRQFlag(NRF24_FLAG_MAX_RT);
    }
    if (state & NRF24_FLAG_TX_DSENT)
    {
        NRF24L01_ClearIRQFlag(NRF24_FLAG_TX_DSENT);
    }
    return state;
}

uint8_t NRF24L01_Check(void)
{
        uint8_t i;
        uint8_t *ptr = (uint8_t *)NRF24_TEST_ADDR;
        NRF24L01_Write_From_Buf(NRF24_CMD_REGISTER_W | NRF24_REG_TX_ADDR, ptr, NRF24_ADDR_WIDTH);
        NRF24L01_Read_To_Buf(NRF24_CMD_REGISTER_R | NRF24_REG_TX_ADDR, rx_buf, NRF24_ADDR_WIDTH);
        for (i = 0; i < NRF24_ADDR_WIDTH; i++) {
                if (rx_buf[i] != *ptr++) return 1;
        }
        return 0;
}

void NRF24L01_init(NRF24_MODE mode)
{
    NRF_CE = 0;
    NRF24L01_Write_Reg(NRF24_CMD_REGISTER_W + NRF24_REG_RX_PW_P0, NRF24_PLOAD_WIDTH);
    NRF24L01_Write_From_Buf(NRF24_CMD_REGISTER_W + NRF24_REG_TX_ADDR, (uint8_t *)TX_ADDRESS, NRF24_ADDR_WIDTH);
    NRF24L01_Write_Reg(NRF24_CMD_REGISTER_W + NRF24_REG_EN_AA, 0x3f);
    NRF24L01_Write_Reg(NRF24_CMD_REGISTER_W + NRF24_REG_EN_RXADDR, 0x3f);
    NRF24L01_Write_Reg(NRF24_CMD_REGISTER_W + NRF24_REG_SETUP_RETR, 0x0a);
    NRF24L01_Write_Reg(NRF24_CMD_REGISTER_W + NRF24_REG_RF_CH, 40);
    NRF24L01_Write_Reg(NRF24_CMD_REGISTER_W + NRF24_REG_RF_SETUP, 0x07);
    switch (mode)
    {
        case NRF24_MODE_RX:
        case NRF24_MODE_IT:
            NRF24L01_Write_From_Buf(NRF24_CMD_REGISTER_W + NRF24_REG_RX_ADDR_P0, (uint8_t *)RX_ADDRESS, NRF24_ADDR_WIDTH);
            NRF24L01_Write_Reg(NRF24_CMD_REGISTER_W + NRF24_REG_CONFIG, 0x0F);
            break;
        case NRF24_MODE_TX:
        default:
            NRF24L01_Write_From_Buf(NRF24_CMD_REGISTER_W + NRF24_REG_RX_ADDR_P0, (uint8_t *)TX_ADDRESS, NRF24_ADDR_WIDTH);
            NRF24L01_Write_Reg(NRF24_CMD_REGISTER_W + NRF24_REG_CONFIG, 0x0E);
            break;
    }
    NRF_CE = 1;
}

void NRF24L01_printBuf(void)
{
    for (uint8_t i = 0; i < NRF24_PLOAD_WIDTH; i++)
    {
        printf_tiny("%x ", rx_buf[i]);
    }
    printf_tiny("\r\n");
}

void NRF24L01_irqHandler(void) __interrupt IE0_VECTOR
{
    uint8_t state = NRF24L01_Read_Reg(NRF24_REG_STATUS);
    printf_tiny("Interrupted, state: %x\r\n", state);
    NRF24L01_Write_Reg(NRF24_CMD_REGISTER_W + NRF24_REG_STATUS, state);
    if (state & NRF24_FLAG_RX_DREADY)
    {
        NRF24L01_Read_To_Buf(NRF24_CMD_RX_PLOAD_R, rx_buf, NRF24_PLOAD_WIDTH);
        NRF24L01_FlushRX();
        NRF24L01_printBuf();
    }
}

void EXTI_init(void)
{
    EXTI_configTypeDef ec;

    ec.mode     = EXTI_mode_lowLevel;
    ec.priority = IntPriority_High;
    EXTI_config(PERIPH_EXTI_0, &ec);
    EXTI_cmd(PERIPH_EXTI_0, ENABLE);
    UTIL_setInterrupts(ENABLE);
}

void SPI_init(void)
{
    SPI_configTypeDef sc;
    sc.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sc.cpha = SPI_CPHA_1Edge;
    sc.cpol = SPI_CPOL_low;
    sc.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c.pinmap = SPI_pinmap_P1;
    sc.nss = SPI_NSS_Soft;
    sc.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config(&sc);
    SPI_cmd(ENABLE);
}

void main(void)
{
    UTIL_enablePrintf();
    SPI_init();

    while (NRF24L01_Check())
    {
        printf_tiny("Check failed, waiting retry\r\n");
        sleep(500);
    }

    NRF24L01_init(CURRENT_MODE);

    if (CURRENT_MODE == NRF24_MODE_RX)
    {
        while (true)
        {
            uint8_t sta = NRF24L01_RxPacket(rx_buf);
            printf_tiny("RX stat: %x\r\n", sta);
            NRF24L01_printBuf();
        }
    }
    else if (CURRENT_MODE == NRF24_MODE_IT)
    {
        EXTI_init();
        while(true);
    }
    else
    {
        uint8_t tmp[] = {
            0x1F, 0x80, 0x13, 0x14, 0x15, 0x16, 0x17, 0x18,
            0x21, 0x12, 0x13, 0x14, 0x15, 0x16, 0x17, 0x28,
            0x31, 0x12, 0x13, 0x14, 0x15, 0x16, 0x17, 0x38,
            0x41, 0x12, 0x13, 0x14, 0x15, 0x16, 0x37, 0x48};
        while (true)
        {
            uint8_t sta = NRF24L01_TxPacket(tmp);
            tmp[1] = sta;
            printf_tiny("TX stat: %x\r\n", sta);
            sleep(50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