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通过单片机+红外控制流水灯的模式切换

楼主(2021-08-30):
外部中断红外接收进来进行解码,根据解码的键值判断执行哪条程序。
.怎样一直扫描红外键码的变动,键码一变就跳转执行相应代码,在定时中断中扫描吗?

网友A:
如果不是红外线,而直接是按键切换状态的话, 你会做吗?仔细想想他们的区别

网友B:
不要用delay,不要用for

while(1){
for(i=0;i<8;i++){
//your code
}
}

改为
i=0;
while(1)
{
//your code
if(++i>=8)i=0;
}

网友C:
先假定,红外接收解码,你已经会了,
又假定,根据外部中断切换主程序分支,你也会了(一般是定义变量Mode, 然后主程序Switch(mode) 走不同的分支).

那么,把红外线接受头的引脚连接在外部中断口。当红外接受头收到信号,开始动作,则触发外部中断。
然后,外部中断程序开启定时器中断,并且关闭自己的外部中断。
随后,定时器中断负责处理红外接受头收到的信号。处理完毕后,把键值保存,并置位标志位(主程序根据标志位判断是否需要进行模式切换)。
同时关闭定时器,打开外部中断(为下次接受信号准备)。
这么写应该能理解吧?

网友D:
红外遥控接收代码,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假定,红外接收解码,你已经会了,
又假定,根据外部中断切换主程序分支,你也会了(一般是定义变量Mode, 然 ...

还没同时用过两个中断。我理解的你说的意思是红外接收是最优先中断0,红外解码的程序放到定时中断1里面执行,外部中断每成功接收一次信号先关闭外部中断,等定时中断处理完解码再重新打开外部中断接收下一次信号。然后根据定时中断里的标志位回到Switch里面走相应程序。关于“把键值保存,并置位标志位”,根据不同键码置不同标志位,然后赋值给mod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外遥控接收代码,现成的

红外解码写好了,现要用红外遥控实现不同的功能,包括对电机的控制啊,灯的亮度,灯的状态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delay,不要用for

这个好像没啥关系吧,执行中断,都能跳出来,或是在循环里放按键扫描功能

网友E:
引用 楼主:
红外解码写好了,现要用红外遥控实现不同的功能,包括对电机的控制啊,灯的亮度,灯的状态等

按键的会写了,红外的也就会写了。无外乎把红外套按键的逻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没啥关系吧,执行中断,都能跳出来,或是在循环里放按键扫描功能

那还有什么问题?
Just do it~!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没同时用过两个中断。我理解的你说的意思是红外接收是最优先中断0,红外解码的程序放到定时中断1里面执 ...

额,你可能稍稍有点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的意思是,没必要定时器常开一直等待按键,红外接受信号时有个头信号的,此时会产生一个下降沿,利用这个下降沿触发外部中断,来打开定时器,接受及解码按键。
当然,你要嫌麻烦也不怕消耗资源,可以不用这个外部中断,直接定时器常开24小时等待红外信号也可以。
然后就是和你理解的差不多,定时器中断获取键值存入变量Key. 然后main程序根据这个变量Key,选择执行哪一段代码。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希望这个操作可以被打断的话,就要分段执行,比如你要跑马灯右移8次,不要一次就让他for循环跑完,你通过一个变量比如 remain , 赋值8,然后每次进入这个分支 if(--remain > 0) 右移一次。那么,你就要8次循环主程序才会跑完这个右移过程,这个过程中,只要接受到新的按键,键值改变了,就能在分支入口选择mode的地方打断之前那个分支的操作了。理解我的意思不?

网友F:
先学会红外解码
《人人学会单片机》 第28、第29课讲了红外解码教程。A站可以观看、原子哥网也可以免费观看。

网友G:
如果你红外接收程序能写出来,那后面的程序应不是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