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保护电路,正负极不小心反接也不会烧,得用Nmos管吧?

楼主:
想要保护电路,正负极不小心反接也不会烧,得用Nmos吧,,。有没有简单又能实现这个功能的保护电路,求大神指点!!最好器件型号也说一下,我是在F4的板子上加,电流最大应该1A吧 (保险的说)。 除此之外我还在接入的5v前都加了个保险丝,防止烧。 不知道行不行。求大神解答!!

网友A(2021-08-30):
用限流电路+延时电路

网友B:
防接反的电路型式多种多样,最简单的一个二极管就行。

网友C:
建议用PMOS加在电源上,注意电流大小。
原因:1.不要使用二极管,因为二极管存在压降,导致输入电压和二极管后面的电压不一致。例如你输入3.3V,经过二极管后电压太低,MCU可能起不来,
2.不要使用Nmos,因为NMOS是作用在地线的,容易使地线回流路径变窄,影响静电泄放。

网友D:
大神  PMOS的规格选什么比较好一点啊  5V接进来板子 什么都不外接情况下 是0.25A左右 我感觉最大也就1A吧。。 求指教

网友E:
这么低的电压防反接在接插件上面想办法吧。用有源器件做怎么都有非常可观的损失。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限流电路+延时电路

有点高端的词汇 我去百度一下 啊哈哈,, 不过还是谢谢大神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防接反的电路型式多种多样,最简单的一个二极管就行。

会降压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会降压吧,,

没有那种电路是十全十美的,只能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没有那种电路是十全十美的,只能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

哦哦 谢谢大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建议用PMOS加在电源上,注意电流大小。
原因:1.不要使用二极管,因为二极管存在压降,导致输入电压和二极 ...

大神  PMOS的规格选什么比较好一点啊  5V接进来板子 什么都不外接情况下 是0.25A左右 我感觉最大也就1A吧。。 求指教

网友B:
一般不大于5V电压接反也不会造成元器件损坏。电路越简单相对越可靠,对于没有多少经验积累的设计者,用防呆插座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大于5V电压接反也不会造成元器件损坏。电路越简单相对越可靠,对于没有多少经验积累的设计者,用防 ...
嗯 我考虑考虑 谢谢大神

网友G:
不怕压降就用全桥,这样不分正负极但是会有1V多压降

网友H:
不仅 NMOS 可用于电池极性保护,PMOS 甚至肖特基二极管或整流二极管也可用于此目的。

网友I:
,不嫌麻烦还可以在D和S之间串个RC电路,起个缓启动的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不嫌麻烦还可以在D和S之间串个RC电路,起个缓启动的作用

哇 谢谢大神  牛逼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神  PMOS的规格选什么比较好一点啊  5V接进来板子 什么都不外接情况下 是0.25A左右 我感觉最大也就1A吧 ...

之前我用过AO3401,但是我的电压是12V输入的,你去看下你们仓库有哪些pmos,除了特殊用途的,应该基本都能行,注意下开启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神  PMOS的规格选什么比较好一点啊  5V接进来板子 什么都不外接情况下 是0.25A左右 我感觉最大也就1A吧 ...

你参考下16楼

网友J:
如果电压允许,加一个全桥就可以了,如果电压不允许,接一只二极管就可以了。二极管的阳极接GND,二极管的阴极接VCC。因为前面已经加了保险丝,所以,如果电源接反,二极管正向导通将反向电压限制在0.7左右,不会对电路造成影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6漏的图是错的,起不到防反接作用。

那麻烦大神说说 哪出错了 我百度搜过 比16楼简单的 少个电容 就都一样了 应该没毛病吧    ?

网友A:
还在讨论!最简单用二极管+继电器就实现了用得着那么费心劳神的?

网友A:
或者一个光耦一个锗管就完事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B:
16漏的图是错的,起不到防反接作用。

图应该没错,MOS管不是三极管,在特定的电路里对调D.S极仍然可以正常导通

网友J:
引用 网友G:
不怕压降就用全桥,这样不分正负极但是会有1V多压降

用肖特基二极管构建全桥,电压降大概在0.6V左右(小于1A电流)

网友J:
引用 网友J:
图应该没错,MOS管不是三极管,在特定的电路里对调D.S极仍然可以正常导通

16楼电路正是利用了MOS管的这个特性对调D/S极使用来获得极性保护的目的!极性正确,二极管导通,S电位大于4V,此时。G电位为0,G/S电压约为-4V,PMOS管导通,S电位升高,D截止。极性接反,二极管截止,GS电压为正,PMOS管关断!保护电路动作!负载没有电流通过。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不嫌麻烦还可以在D和S之间串个RC电路,起个缓启动的作用

由于MOS管是电压驱动器件,R13可以省略,另外,C7也可以省略,不过,主张将R4接到+5V输入端保护效果可能要好一些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还在讨论!最简单用二极管+继电器就实现了用得着那么费心劳神的?

继电器方案因为体积和成本问题一般部不常采用。不如直接串联一只肖特基二极管实用,毕竟,在小电流环境,肖特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一般会小于0.4V,5V电压降低一些仍然可以接受,况且我们可以适当提高输入电压的方式解决串联二极管的电压降问题。小电流状态串联二极管的效率影响也可以接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麻烦大神说说 哪出错了 我百度搜过 比16楼简单的 少个电容 就都一样了 应该没毛病吧    ?

看错了,是利用MOS管反向导通实现防反目的。

网友K:
mos管优点是压降很小,二极管是最简单,二极管注意压降

网友A:
引用 网友J:
继电器方案因为体积和成本问题一般部不常采用。不如直接串联一只肖特基二极管实用,毕竟,在小电流环境, ...

找小型继电器可以体积不大如电容器一般体积可接受?还有干璜管体积也不大2个二极管就解决的问题一个二极管控制正向吸合接通电源一个二极管作为线圈吸收用最简单不过的常识电路不要劳心费神什么参数和压降问题.

网友D:
啊哈哈 感谢各路大神嗷  看大神们讨论让我知道了 不同的办法与新知识  嘿嘿嘿  感谢留言的大神们  感谢感谢感谢!!我又要去百度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J:
由于MOS管是电压驱动器件,R13可以省略,另外,C7也可以省略,不过,主张将R4接到+5V输入端保护效果可能 ...

哎 大神 那这个R4是不是有代替保险丝的功能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J:
由于MOS管是电压驱动器件,R13可以省略,另外,C7也可以省略,不过,主张将R4接到+5V输入端保护效果可能 ...

大神 没电阻的话 会不会因为电流过大 冲坏了MOS管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哎 大神 那这个R4是不是有代替保险丝的功能了啊

对!相当于保险的作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大神 没电阻的话 会不会因为电流过大 冲坏了MOS管啊

不会!MOS管属于电压驱动器件,GS阻抗很大!基本上不会形成电流。特别是在低频驱动条件下。高频驱动考虑GS电容存在,需要一定的驱动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J:
不会!MOS管属于电压驱动器件,GS阻抗很大!基本上不会形成电流。特别是在低频驱动条件下。高频驱动考虑G ...

哦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