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包锂电池为什么经合理充电会恢复?

楼主(2021-08-30):
       新买的30000mA充电宝,用过几次后,就放在一边没用了,谁知半年后,充电宝外壳居然被顶开了,电池鼓包了,打开充电宝,把鼓包电池取出,测量电池电压只有一点几伏,用4.2伏电压200mA给电池充电,升到3.6伏时改用2000mA电流充电,奇怪的是当电压到4.2V,电流接近0时,鼓包竟然消失了,百思不解

网友A: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过放导致的鼓包,虽然缩回去了,但是电池的容量几乎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了,,原因估计是发生了一些可逆的化学反应

网友B:
鼓包就是漏气,漏气就坏了,但并不代表不能用
电池是肯定出了问题的了,如果有条件,不推荐再使用,毕竟30000mA锂电池可不是个小东西
至于那气怎么没了,问题可能没有答案,也许是再充电充过头了,漏到外面来了,也许是电池里头的电芯暴露,充电产生化学反应双吸回去了.......

网友C:
电池鼓包应该是因为放出气体,电池的性能应该受到了影响。 再次使用时要小心。

网友D:
不可能,建议别用了,有很大隐患

网友E:
也经历过,不过在鼓包消失后,边上竟然还多出了一个大个的充电宝,百思不解

网友F:
过充过放都能鼓包,电池过度放电后使得SEI膜发生可逆性破环,保护负极材料的SEI破坏后使得负极材料崩塌,从而形成锂电池包鼓包现象,那你再充电时是可以部分恢复的,一般都不建议再用,不过用不用还不都是看自己啊。

网友G:
建议换一个吧,即使放了气也不太行了。一旦鼓气就说明内部出来点问题

网友H:
鼓包的说明隔膜穿孔了,你还敢充电,胆真大。
不建议冒险用。

网友I:
不管什么情况,鼓包的锂电池最好不要继续使用。

网友J:
锂电池鼓包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电池制造水平的问题,电极涂层不均匀,生产工艺比较粗糙;二是使用过程中过充电和过放电问题。

网友K:
锂电鼓包了,说明内部结构已经破坏了,继续用也寿命不长了

网友L:
很好奇,楼主试试看电池容量还正常不

网友M:
这种情况需要检测一下内阻是否正常

网友N:
那是漏气了